三相交流电通过变压器降压后的火线与零线问题?

楼主(2012-03-05):
三相交流电中380V线电压通过变压器降压输出220V交流电,变压器输出端哪条等价于火线,哪条等价于零线?

变压器输出的220V交流电原三相电中火线与零线之间的220V交流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压器是自耦的还是隔离的?这个很重要。

网友B:
380V线电压通过变压器降压输出220V交流电,这个220V的两端与零线和火线是隔离的,任意一端接地,另一端就为火线。

网友C:
“380V线电压通过变压器降压输出220V交流电,变压器输出端哪条等价于火线,哪条等价于零线?”

1、如果是双绕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与输入端没有电路上的联系,叫做电气隔离;

2、这样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电源线,既没有火线,也没有零线,也没有极性,是对称的的两个电极;

网友C:
3、“原三相电中火线与零线之间的220V交流电”相比,它与大地没有关系;

网友C:
4、简单说,你站在地上,可以单手去抓任意一根电源线,也不会有电击的危险;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380V线电压通过变压器降压输出220V交流电,变压器输出端哪条等价于火线,哪条等价于零线?” 1、如果是双绕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与输入端没有电路上的联系,叫做电气隔离;2、这样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电源线,既没有火线,也没有零线,也没有极性,是对称的的两个电极;内容的回复:

感谢大侠的回复,在下还有三个问题想咨询大侠。

1、采用隔离变压器,输出交流220V交流电怎么接到明纬直流电源上(直流电源输入端为L、N)?

2、地线起什么作用?

3、AC380V、AC220V和DC24V可否共享一个地线?

楼主:
对:芝麻开门关于变压器是自耦的还是隔离的?这个很重要。 内容的回复:

感谢大侠的回复,如果采用自耦变压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采用隔离变压器,输出交流220V交流电怎么接到明纬直流电源上(直流电源输入端为L、N)?……

输出交流220V交流电两根电源线可任意接到明纬直流电源输入端为L、N !

网友C:
引用 楼主:
……2、地线起什么作用?3、AC380V、AC220V和DC24V可否共享一个地线?

采用隔离变压器,输出交流220V交流电,DC24V直流电不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自耦变压器呢?

1、自藕变压器,没有电气隔离作用;

2、自藕变压器输出的低压,不是安全电压;

3、自耦变压器是不安全变压器!

网友D:
最好别用 自耦 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如果采用自耦变压器呢?1、自藕变压器,没有电气隔离作用;2、自藕变压器输出的低压,不是安全电压;3、自耦变压器是不安全变压器!

非常感谢!

网友F:
学习了....刚对这有点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1、采用隔离变压器,输出交流220V交流电怎么接到明纬直流电源上(直流电源输入端为L、N)?……输出交流220V交流电两根电源线可任意接到明纬直流电源输入端为L、N !

五线制三相电,若把任意火线与零线间的AC220V输入明纬直流电源,不是变压器输出的AC220V,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yabei 的回复内容

……五线制三相电,若把任意火线与零线间的AC220V输入明纬直流电源,而不是变压器输出的AC220V,是否会出现问题?

1、没有问题;

2、直流电源输入端为L、N进去还是个变压器,一样有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