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求助

楼主(2012-03-05):
我单位西门子6RA28系统报F11,经检查,测速机,电缆一切正常,并且用此系统控制一正常电机还是报F11,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F11报警是送电使能报警,报警涵义有以下几点,你判断一下:

1、电机旋转参数错误
2、没有DC电压使能,电机编码器连接错误
3、电机最大速度太低  P029
4、DC保险丝断
5、DC线路被打断

网友B:
速度实际脉动太大,测速机超负荷。F11是模拟测速机的故障显示

网友C:
是不是供电距离太远,电压降落太大,你检查一下!

网友D:
这样的故障,我在别的牌子见过,启动信号一直给着,一上电就可以运行,但为了安全起见,这些牌子做个保护,这样的情况不让启动,报这样的故障,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