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写一段西门子S7_200PLC与汇川变频器MODBUS通讯的案例

楼主(2012-03-05):
我现在想通过西门子的S7-200的PLC 【做为主站,地址为1】与汇川变频器用MODBUS通信,分别向地址为4.5.6.的变频器发出0001. 0002.0003

即04 06 2000 0001 CRC     ,    05 06 2000 0002 CRC    ,   06 06 2000 0003 CRC

最后把CRC校验也多解释一下!      这个也不是很懂

汇川变频器用的CAN物理总线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0820474900001

楼主:
SBR1    (CRC校验:查表法)

LD     SM0.0
MOVD   16#08000000, AC3            //清除临时寄存器
MOVD   16#FFFF, AC2                // 初始化CRC值
FOR    VW356, +1, AC0              //循环开始
MOVB   *AC1, AC3                   //取信息字节
XORW   AC2, AC3                    //数据与CRC异或
ANDW   16#FF, AC3                  //只保留LS字节
SLW    AC3, 1                      //把索引(index)置换成字表
+I     +3580, AC3                  //加表起始地址
SWAP   AC2                         //交换CRC字节
ANDW   16#FF, AC2                  //数据与CRC异或
XORW   *AC3, AC2                   //表值与CRC异或
INCW   AC1                         //指向下一段信息字节

网友B:
2楼中的最后应该还有一个NEXT吧

楼主:
LD SM0.0

LPS

MOVB 5 SMB30

LPP

MOVB 8 VB50     //COM0初始化

LD SM0.0

LPS

MOVB VB10 VB51  //VB10为从站地址

LRD

MOVB  06  VB52  //06为指令写

LRD

MOVW 2000 VW53 //地址

LRD

MOVW VW20 VW55//数据

CALL CRC//校验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6-23):
有S7-200SMART与汇川变频器通讯实例么

网友D(2018-06-03):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