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万能密码

楼主(2012-03-05):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
、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500-G 1500-P 1000-G 200-G
的都是通用的。

、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
输入321
A000
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
输入321
A000
输入9,进菜单

E001,
输入机器G,P
E002
额定电压

E003
额定电流
E004
电压校正
E005
不动
E006
电流校正
、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CPU刷新,这时显示
PI2000
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
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
、没密码进不去,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

爱默生TD3300的密码
、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
主控板参数设置:
、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
102.01参数设置为:
false
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MODE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ENTER健修改此参数,00改为01,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 里边,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
改成082线制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20、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