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配电线路同一相各条线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2-03-05):
我们厂有8组从低压配电柜送电到车间二级柜的线路,长的每组约120M短的每组约70M左右,都是3相*300mm2*5根线每相,同一组线长度应该相差在一米以内,车间生产后其中有两个电柜的电线同一相每根线的电流相差很厉害,最高的有800A,低的才几十A,试过调线,但是怎么都调不平衡,就算是拆开两端以后用钳表卡电流有些线都有一两百A的电流,测电压最高的达到200V左右,怀疑是线的质量问题,叫了电缆厂方的人过来,也没什么结果,就叫我们把电阻小的线加长到跟其它线的电阻一样!这不是扯淡么!因为是几种颜色的线混着用的,我怀疑是不同批次的电线质量可能不一样,望各位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有没啥好办法补救!

网友A:
貌似BV线拉线的时候要ABC三条线拉完之后要困在一起 ,不然会产生高电压,好像是什么磁场产生的。 LZ说电源线两头都拆开还有电压及电流,线的话也应该用摇表试过。这个还真不知

小弟 经验不到三年 只能往这方面想···请各位老大 解释下  小弟顺便 学习下

网友B:
“同一相每根线的电流相差很厉害,最高的有800A,低的才几十A,”

1、导线端子接线电阻过大,接触不良造成的;

2、可用红外线检测仪检测温度,发热部位接触不良!

网友C:
没有搞懂!还是没有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BV线拉线的时候要ABC三条线拉完之后要困在一起 ,不然会产生高电压,好像是什么磁场产生的。 LZ说电源线两头都拆开还有电压及电流,线的话也应该用摇表试过。这个还真不知小弟 经验不到三年 只能往这方面想···请各位老大 解释下  小弟顺便 学习下

线是没有破损的,有电压是因为线架还有其它的线,总共有八个断路器的输出线路,其中有两组是这种情况,有电流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的工作经验也是不足三年,呵呵…

网友D:
    “就算是拆开两端以后用钳表卡电流有些线都有一两百A的电流”,这句话我没看清楚,是说一根线、两头拆开,测量它还有电流么?或者是我完全理解错了。

    不知测量值是否准确,比如有否磁场干扰;由于其他的正常,且是工频,临近效应什么的,似乎也不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拆开两端以后用钳表卡电流有些线都有一两百A的电流”,这句话我没看清楚,是说一根线、两头拆开,测量它还有电流么?或者是我完全理解错了。    不知测量值是否准确,比如有否磁场干扰;由于其他的正常,且是工频,临近效应什么的,似乎也不需考虑。

确实如你说的那样两端都拆了,直线距离40米左右有几十个变频柜,不知有没干扰到钳表呢?

网友E:
把两端都拆了还有一两百的电流,这不是扯么,查找干扰源吧!

网友F:
可能有电磁干扰,尤其是变频器,使用指针式钳流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