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功率

楼主(2012-03-05):
在工厂里我们普通用的电焊机功率如何计算出来的,一般工作时一次绕组电流有多大 ,如何分析啊

网友A:
分析?不会,给你个型号,自己看看

注意这个“额定负载持续力”这个很重要,通常电焊机都不过60%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计算电焊机功率有意义吗?用电设备在使用中的功率是不能计算的,因为负荷不是恒定的,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的论坛上,不知功率计算在应用中有什么用?

为设计供电线路和选择保护器件?按铭牌的额定电流和暂载率可以估算,这跟工作方式有关;为计算耗电量?更不靠谱了。

一次电流大小跟焊接电流有关系,不是确定值,短时间超很多,有时还很小。

网友D:
电焊机这种设备无功很大,功率因素都在0,7左右,需要计算电流时看铭牌。

网友E:
李纯绪老师讲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这个“额定负载持续力”这个很重要,通常电焊机都不过60%

这个是等离子切割机吧

网友G:
电焊机的功率都是通过功率表进行测量的,不是计算的。

比如: BX1-315当额定输出315A  32.6V的时候,输出功率为10KW左右。

由于交流焊机效率比较低,约为0.7左右,所以,原变的功率大约为14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