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楼主(2012-03-05):
   我是个电工     我是一个学徒      我想找个星三角转换的图纸    在百度上找好多  也不知道是那一个~!  现在请各位帮我发一个  谢谢拉啊       然后麻烦你帮我大概讲一下为什么要把三角行转换为星星接法....这样的作用是什么?  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给你一个最间、最可靠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图:

网友B:
转自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674.htm

异步电动机因其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可靠性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但在启动过程中起动电流较大,所以容量大的电动机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启动,星一三角形换接启动就是一种简单方便的降压启动方式.星三角起动可通过手动和自动操作控制方式实现。

  对于正常运行的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来说,如果在启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启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启动方式称为星三角减压启动,或简称为星三角启动(Y-Δ起动)。

  采用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只是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如果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以6~7Ie计,则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才2~2.3倍。同时启动电压也只是为原来三角形接法直接启动时的根号三分之一。

  起动电流降低了,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

  由此可见,采用星三角起动方式时,电流特性很好,而转矩特性较差,所以客观存在只适用于无载或者轻载起动的场合。换句话说,由于起动转矩小,星三角起动的优点还是很显著的,因为基于这个起动原理的星三角起动器,同任何别的减压起动器相比较,其结构最简单,价格也最便宜。除此之外,星三角起动方式还有一个优点,即当负载较轻时,可以让电动机在星形接法下运行。此时,额定转矩与负载可以匹配,这样能使电动机的效率有所提高,并因之节约了电力消耗。

  Y—△降压起动也称为星形—三角形降压起动,简称星三角降压起动。这一线路的设计思想仍是按时间原则控制起动过程。所不同的是,在起动时将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星形,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电源的相电压(220V),减小了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影响。而在其起动后期则按预先整定的时间换接成三角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电源的线电压(380V),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行。凡是正常运行时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均可采用这种线路。

网友A:
 这是最简单最好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图

网友A:
1、这个图中,电机三角全压运行时,只有C3、C4线圈有电;

2、这个图中,电机三角全压运行时,按启动按钮,不会出现误动作;

3、这个图中,启动时,C4线圈先通电闭合,主触头闭合没有电流,可以用一个小容量的接触器;

网友A:
1、通讯网的这个电路图,启动后,电机三角全压运行时,时间继电器线圈始终有电;

2、 通讯网的这个电路图,C4闭合时接通启动大电流,需要一个容量大的接触器,否则容易烧坏;

网友A:
4楼是最简洁、最稳定、最省电、省元件的Y-△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