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点动加自锁控制电路 如何为最简程序

楼主(2012-03-06):
按SB1,KM吸合且自锁。

按SB2,KM断开。

按SB3,KM吸合,松开SB3,KM断开。

要PLC最简程序,不是继电器电路。

网友A: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Network 2
LD     I0.0
=      M0.1
Network 3
LD     M0.0
O      M0.1
=      Q0.0
是这意思吗?

网友B:
   按楼主要求,编出2条程序:第一条为带自锁,第二条为不带自锁

网友C:
   楼主是想学习呢,还是找最为简单的程序,这个是PLC中的自锁(RS复位)和点动(按着为1)启停控制程序

网友D:
什么样的事最简程序·······等高手解答···

网友E:
这样的问题 ,没有仕么意义,   先学好 基础知识,  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再 来问吧!

网友F:
FX的:

LD X1

SET M0

LD X2

RST M0

LD X3

OR M0

OUT Y0

网友G:
凑个热闹,和2楼的做法基本相同,3楼的重复使用Q0.0有问题

网友D:
3楼的实现不了····双线圈了·····来个只用SR指令的···

楼主:
嗯,SR指令可以的。

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下面这个程序的I0.2实现不了点动。(I0.0启动,I0.1停止,I0.2点动)

如何在此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少量修改,可以实现点动,比如加个上升沿,下降沿,立即指令等。

网友H:
因为放开的这个周期Q0.0是接通的。Q的触点在前,线圈在后。线圈(期望失电)的状态下一个周期才出现。你同意不?

所以第二行是通的。

瞧。除了那个双线圈的之外都用上了中间值过渡。就算双线圈的那个,都知道用一个变量是不行的。尽管错用了双线圈。

怎么改的话……我看自己修行吧。

网友D:
关键是你已经用了Q0.0的普通线圈输出了······在它前面加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没意义啊·····它只能使Q0.0接通或断开一个周期······根据这个梯形图的话··应该实现不了你要的功能····期待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I:
我画的和楼主一样,还在想为什么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要求,编出2条程序:第一条为带自锁,第二条为不带自锁

楼主:
再加个中间变量好弄,比如下面。

网友H:
要 不 要 那 么 复 杂 啊 。

楼主:
感谢各位工程师的回复。

网友K:
对:电工九段关于嗯,SR指令可以的。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下面这个程序的I0.2实现不了点动。(I0.0启动,I0.1停止,I0.2点动)  如何在此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少量修改,可以实现点动,比如加个上升沿,下降沿,立即指令等。内容的回复:

好像是PLC扫描周期的问题要加中间继电器M

信、

网友:
三菱

LD X1

OR M0

ANI X2

ANIX3

OR X3

OUT MO

网友B:
我在3楼编的程序是相互独立的,既不能在同一程序下运行(按楼主的最简编程考虑),如要求在同一程序下运行的的最简方案如下:

      16楼编的程序不妥,因为按I0.0后使M0.0=1,即使Q0.0=1,此时由于M0.0=1,如再按I0.2将不会控制Q0.0 变化

网友L:
对:电工九段关于嗯,SR指令可以的。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下面这个程序的I0.2实现不了点动。(I0.0启动,I0.1停止,I0.2点动)  如何在此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少量修改,可以实现点动,比如加个上升沿,下降沿,立即指令等。内容的回复:

根据你的程序改的话最简单的应该是加个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M:
我认为楼主的梯形图没什么问题,只是你用的输入点可能比较特殊,I0.2的动作太快了(可能不是按钮),小于了一个程序运行周期了或程序过大一个周期过长.

网友H:
信那个程序还不就一样不行!

x3的两个触点是无缝切换的,如何能使m的自锁解除呢?

网友H:
楼上密*码。楼主的图,你自己选一个足够慢的按钮,

你说一下当输出自锁了之后如何操作才可以使得输出断开?

网友H:
引用<16楼编的程序不妥,因为按I0.0后使M0.0=1,即使Q0.0=1,此时由于M0.0=1,如再按I0.2将不会控制Q0.0 变化>

你说对了。按I0.2的确不会使输出产生变化,因为我程序里面没有使用到0.2。嘻嘻……

引用<我在3楼编的程序是相互独立的,既不能在同一程序下运行(按楼主的最简编程考虑),>

哦。按楼主的  一个  要求把程序分开写到  两个  程序里,不能同时运行。哈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要求,编出2条程序:第一条为带自锁,第二条为不带自锁

SB3的上升沿并联SB1,SB3的下降沿并联SB2,一个网络就解决了.

网友H:
楼上最好上图。

不上图也留几行语句吧。

网友O:
其实16楼的程序是最好的,干嘛要用什么RS这么复杂呢。。。。郁闷了

网友P(2015-02-16):
引用 楼主:
嗯,SR指令可以的。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下面这个...

你把i0.0和i0.2的常开换一下就可以了。试过没有

网友Q:
I0.0和I0 .1串联,输出Q置位。I0.2上升沿Q输出,下降沿Q输出。为什么不能画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