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 台达PLC的这个通讯口叫什么名字? 谢谢

楼主(2012-03-06):
大家看下 台达PLC的这个通讯口叫什么名字? 谢谢

楼主:
想做个台达PLC的 编程电缆。可是这个端子口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呵呵希望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如果有那个大虾送我条编程电缆更好。^_^。祝大家事事如意。。。。

网友A:
大概是RS232

楼主:
我想买个这样的插头,可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B:
松下的PLC也是这样子的口,但不太一样,你看看电脑键盘鼠标那个插头是不是,如果是编程口一般是232的。

网友C:
这就是台达plc的8孔对8针的编程口。有接线示意图。

楼主:
呵呵我就是想自己做个用,可是那里有卖这个8针的插头那?

网友D:
去邮购一根吧。。。。。。50元

网友E:
这种接口很少卖的吧,在电脑城找过,没有找到,三菱的PLC上面也有类似的接口,圆口8针对8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台达plc的8孔对8针的编程口。有接线示意图。

照著圖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是圆口的,可以买到的,和三菱的差不多,淘宝上很多,很便宜的。

网友H:
好像叫S端子 S端子是个系列接口 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网上把台达的编程线叫RS232转ACAB2320。

网友I:
这种插头S端子 8芯插头;淘宝网1.2元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J:
PLC的端口是COM1口,这种插头叫MINI DIN 8PIN MALE--8针迷你连接器公头

网友K:
MINI8

买条电缆不贵

自己做的功夫钱也不少

www.ytleader.cn

网友I:
做工控的这种插头要备一些,成品电缆方便,有时候不一定遇到这种接口的PLC,电缆还得自制.人机界面与PLC通讯电缆也需要制作一部分,我们现在做施耐德PLC和文本显示器通讯,电缆也得自己制作.

国产海为
台达
施耐德
松下
三菱
永宏
都是用这种插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真是万分感谢。。。

网友L:
这个是RS-232的通讯口!

网友M:
自己实在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可以用插针做一个。

网友N:
8针MINI圆插头,在电子市场就有卖,不到5元一个。但是需要焊接高手按照“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
”提供的定义焊接,我自己焊接了一根线废了2个插头。

网友O:
看上去像8芯的航空插头

网友P:
对:张智勇关于做工控的这种插头要备一些,成品电缆方便,有时候不一定遇到这种接口的PLC,电缆还得自制.人机界面与PLC通讯电缆也需要制作一部分,我们现在做施耐德PLC和文本显示器通讯,电缆也得自己制作.国产海为台达施耐德松下三菱永宏都是用这种插头内容的回复:

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Q:
RS232;

编程电缆型号:DVPACAB215;

网友R:
这个是232通讯口   给PLC穿程序用的  也是触摸屏和PLC通讯用的

网友S(2018-06-07):
真好,可要认真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