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会变成3相280V的?

楼主(2012-03-06):
最近客户反应一个怪问题,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出来电压是280V的了,几台都是的。设备出厂变压器之前好的。量用户进线电压开始是420V,变压器出来电压是340V左右。后来让用户把进线电压降到380V,可变压器出来是280V了,应该i是200V的啊 ?怎么回事啊?出厂之前量过的都是200V。

网友A:
“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出来电压是280V的了,”

1、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接线时必选铭牌接法连接;

2、如果铭牌初级是三角接的,伱接成Y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变低;

3、如果铭牌初级是Y接的,伱接成三角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增高;

网友A:
4、同样,如果铭牌次级是三角接的,伱接成Y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增高;

5、同样,如果铭牌初级是Y接的,伱接成三角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减低;

网友A:
6、所以,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接法,就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出来电压是280V的了,” 1、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接线时必选铭牌接法连接;2、如果铭牌初级是三角接的,伱接成Y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变低;3、如果铭牌初级是Y接的,伱接成三角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增高;

关键是接法

网友C:
出来这个电压值跟接法没有关系。这个变压器可以做成匝数比1:1的3圈结构,一次星接,二次角接,是380/220的变比;可以做成匝数比√3:1,一、二次同样接法,变压比也是380/220。出现280V的电压,可能变比有误,或一次侧电压高,都不是,那只能是因为空载测量的结果。

正常加上负载测试。

网友D:
应该是空载测量吧

网友E:
可能只是个误会,换个表在测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载测量的结果。正常加上负载测试。

1、空载电压高,这是可能的;

2、加上负载测试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只是个误会,换个表在测测吧。

“可能只是个误会,换个表在测测吧。”,那一次、二次可能都是误会,不能只有二次误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出来电压是280V的了,” 1、三相380变3相200V的变压器,接线时必选铭牌接法连接;2、如果铭牌初级是三角接的,伱接成Y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变低;3、如果铭牌初级是Y接的,伱接成三角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增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4、同样,如果铭牌次级是三角接的,伱接成Y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增高;5、同样,如果铭牌初级是Y接的,伱接成三角接,这样二次电压会减低;

网友G:
如果是接法的错误  那应该在出厂前就是错误的  现在是客户最近才反应的情况肯定能排除是接法错误导致的

楼主:
如果是表错误那进线电压为什么量的是380V?设备出厂之前是好的,出厂之后用户做的只要接三相电和零线到电柜里的电源进线座就可以了,电柜里的线是不动的。

网友A:
1、可以换个表试试,也有因谐波大影响测量读数的情况,也可以检查二次的个别特殊负载的谐波,是否有关。

2、变压器一、二次谐波可以是不同的!

网友H:
变压器型号,功率,接线组,电压测试点位置。

从你给出的数据来看,开始是420/340,变比为1.235。后来是380/280,变比为1.357。变压器如果没出故障的话,变压比是不可能变化的。变比出现问题唯一可能的就是出现匝间短路,但不可能3相同时出现相同的匝间短路,即使出现匝间短路,后果也非常严重,变压器早烧了。更不可能在几台设备上出现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

所以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你的测量有问题。你用380/200V,想必是200V的驱动器(变频器、伺服器等)用,很可能就是你的表有问题,谐波或者空间干扰造成。用你的表测输入正常,是因为这个电压来至于系统,内阻很低,谐波畸变小或者因为变压器隔离了干扰源,所以显示正常。当你测量200V端时,由于隔离变压器内阻大,谐波严重或干扰严重,造成你测量误差,你用指针表测试下,应该误差就没这么严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用指针表测试下,应该误差就没这么严重了!

1、赞一个,说的非常好;
2、有一点需要纠正一下,因电压高低变比也会变化,因为损耗、铁心磁导率变化,电压高时变比小,电压低时变比大一些;

网友I(2012-06-28):
按提问人所阐述的故障来看,这问提很奇怪哦。解决这问题要从几方面来看:

1、所用的变压器是自耦还是隔离的,如果是自耦的看有没有接输入零线;如果是隔离的,看接线方式是否接对;

2、所用的环境电压是否正常;

3、所使用的检测表是否准确。

4、变压器是否新购买的,还是长时期搁置后再使用;

5、是否空载是检测所得到的数据。

网友J(2012-07-31):
  这个变压器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传统的线圈的变压器即将淘汰现在很多用户都在选择电子伺服变压器!

三年质保, 品质保证

 本产品(SES-8000系列伺服电子变压器)是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交流伺服电机所需电压不匹配而设计的超小体积三相伺服电子变压器。改变了现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不对电网造成污染,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器问题的理想产品,与工频变压器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性能上有质的飞跃。

特点:1、智能型,自动调节伺服系统所需电流,输出电流不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
、使伺服电机发挥更好的性能;安全可靠;
、免维护,寿命长达二十年以上;体积小、重量轻;
、价格低廉、5倍的过载能力,可长时间连续工作;可承受苛刻使用环境;
、性能优越,高效率(),高稳压、周围空气温度-30+60,安装海拔可达4500m

6、无干扰,不发热,耗电少,输出能量稳定!

该产品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器问题的理想产品。

本模块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试方式,开关频率1KHZ,故其发热量少,不需散热器,耗电少,完全消除EMI干扰。

输入电压:三相四线380V;输出三相220V

联系电话:0755-27882958/13632556003  联系人:梁文勇

本产品改变了中国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

应用范围:

数控机床,试验机、绕线机、教学机、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等二十多个自动化设备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