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答解工控机的工作原理及用途

楼主(2012-03-06):
本人从事工控安全这一行业不久,对工控机的用途及原理还不是很熟悉,请各位同行的的师兄们给点建议,谢谢。

下图是我之前见过的一款机箱,也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工控机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

工控机与普通计算机相比有较高的防磁、防尘、防冲击的能力,机箱内底板上有PCI和ISA插槽,电源是专用的,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其他和不同的计算机没有和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工控机与普通计算机相比有较高的防磁、防尘、防冲击的能力,机箱内底板上有PCI和ISA插槽,电源是专用的,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其他和不同的计算机没有和大区别。

工作原理和普通的一样,其他的如狼牙兄所说

网友C:
当电脑用就可以,不用多想,它就是一个7*24设计的计算机。7天24小时365天工作。

楼主:
那就是说,工控机就是一个更“强”的电脑了,那他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使用,是软件的功能吗?还是说工控机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软件功能不同,才会形成各各行业的用途不同?

网友C:
工控机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软件功能不同,

楼主:
那一般设计产品硬件,如工控机外形时要注意哪些东西?除要满足他的散热、美观之外还要注意哪些东西?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在我们国内哪些企业做网络安全软件着一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