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楼主(2012-03-06):
请教ABB报26是识别故障,是那块问题,谢谢

网友A:
哪款产品啊,说的不名不白的,识别不了的话,最有可能就是硬件了

网友B:
提问的内容不清楚,比如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都有故障诊断手册,一般可以根据诊断内容判断问题点,进行修复。

楼主:
对:zhaiyaolily关于哪款产品啊,说的不名不白的,识别不了的话,最有可能就是硬件了内容的回复:

是ACS510

楼主:
对:ww19830217关于提问的内容不清楚,比如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都有故障诊断手册,一般可以根据诊断内容判断问题点,进行修复。 内容的回复:

ACS510

楼主:
对:zhaiyaolily关于哪款产品啊,说的不名不白的,识别不了的话,最有可能就是硬件了内容的回复:

ACS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S510

网友D:
确认 连接扁平电缆连接没问题的话,一般要换SMIO板勒  我有两块全新的你要么

网友E:
26是内部故障,变频器ID配置无效。最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F:
这个故障要与厂家联系了

网友G:
shiABB的什么产品报的故障

网友H:
同意7楼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连接扁平电缆连接没问题的话,一般要换SMIO板勒  我有两块全新的你要么

什么价格,,得考虑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龙口FANS关于确认 连接扁平电缆连接没问题的话,一般要换SMIO板勒  我有两块全新的你要么内容的回复:什么价格,,得考虑下

给钱就卖啊  呵呵 原价 1700多 不开发票的话 800给你
不是全新送给你 绝非二手或拆机件 用的少便宜给你

网友J:
做起生意来了,全新的话,这个价格不错!旧的用过两年的出过750呵呵

网友D:
呵呵 不行出给你算了 哈哈 也算混个酒钱

网友J:
最近真没有这方面的客户,有的话会想着哥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