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c系统出现25050和20005报警

楼主(2012-03-06):
我有一台西门子802C系统,刚开机出现西门子驱动器报警E-A608报警,我把编码器插头拔下重新插了一下,驱动器没有报警,但是系统就出现25050和20005报警,请问那位师傅给我指点一二。

网友A:
25050是轮廓监控,是指坐标的计算值和实际反馈值相差较大时(大于MD36400设定值),就会出现这个报警,从你所说的情况,你的机床抖动应该是根本原因,抖动的原因有很多,润滑是其中之一,其它的原因还包括:机械间隙过大,比如丝杠、轴承等等都要检查,增益过大,可以降低一些;如果电机线拆过,还要注意电机线的相序不能接反,否则同样会报警。
"802c伺服控制使用模拟量控制没使用测速电机检测伺服电机速度。"虽然没有测速机反馈,但是采用了编码器反馈给802C形成闭环,这个信号既是速度反馈又是位置反馈信号,当然了,和编码器有关的方面(如电缆、屏蔽等)也要检查。

20005(坐标轴回参考点被终止)

1.还没有将系统装在机床上,你先关掉开机回参考点功能34200,另外参数设置参考简明安装调试
2.修改 参数36200,设大即可调整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