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诡异报警A503

楼主(2012-03-06):
MM420原先故障 开关电源不工作,检查后发现 3842启动电阻开路,更换后 开关电源工作

不装壳子运行输出一切正常。但是一装壳子,就报警A503,拆下壳子在上电,又一切正常。很诡异,难道是壳子有问题??

望高手指点。。。。

楼主:
同行帮忙看看吧,真的搞不懂了,壳子一装就报警,不装就一切正常

网友A:
“一装壳子,就报警A503,拆下壳子在上电,又一切正常。很诡异,”

1、这种情况大多是,插件插头没插好,有松动或虚焊;

2、或者是装箱造成某部位短路、开路的缘故;

3、你可以在拆下壳子上电的情况下,仔细拨动、压力测试相关部位,检查出故障的隐蔽之处!

楼主:
外壳一拆,怎么试都是好的,一装上就报警,郁闷了

接插件,插针也接触蛮好的,实在不明白

楼主:
难道壳子上面有导电物质???

网友B:
A0503——欠压限幅报警。

   报警原因:
   ? 供电电源故障;
   ? 供电电源电压参数(P0210)与实际情况不符;
   ? 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应采取的措施:
   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数据限定的数值以内。
   2)对于瞬间的掉电或电压下降必须是不敏感的。
   3)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3、如无上述原因,则查r0026参数是否与实际测量的直流母线电压值接近。如低于实际值较多,有可能是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

4、另外,由于上述为报警而不是故障,故不影响变频器工作,变频器仍可运行。

网友C:
这个原因有点意思,楼主找到原因所在的时候别忘记回来说明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因有点意思,楼主找到原因所在的时候别忘记回来说明一下啊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