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 opc以太网连接数为多少

楼主(2012-03-06):
我想在服务器上用simatic net opc和10个s7-200进行以太网通讯,不知道可不可以??是否需要安装cp卡?我查到好多都是dp通讯的。

网友A:
S7200通讯一般用PC ACCESS OPC 8个连接限制,

不需要装CP卡的,只要有网卡就行了

网友A:
你的S7200上的以太网模块配了吗?

如果还没配CP243,你可以考虑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

提供免费的OPC软件(没连接数限制),

需要支持可以联系:bcnets7@163.com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beichen关于S7200通讯一般用PC ACCESS OPC 8个连接限制,不需要装CP卡的,只要有网卡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PC ACCESS OPC 有连接数限制,要想扩展,还需要购买cp卡,我查到好像是用SOFTNET S7 IE +普通网卡可以实现64个连接,不知道有没有人接触过。。。。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beichen关于你的S7200上的以太网模块配了吗?如果还没配CP243,你可以考虑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提供免费的OPC软件(没连接数限制),需要支持可以联系:bcnets7@163.com内容的回复:

我想的是服务器下挂10个s7-200,除此还有若干300、400,使用BCNet-S7PPI可以解决opc连接数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beichen关于你的S7200上的以太网模块配了吗?如果还没配CP243,你可以考虑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提供免费的OPC软件(没连接数限制),需要支持可以联系:bcnets7@163.com内容的回复:我想的是服务器下挂10个s7-200,除此还有若干300、400,使用BCNet-S7PPI可以解决opc连接数问题吗?

我们还有BCNet-S7MPI,支持MPI,DP通讯,适用于S7300,S7400,

使用同一个OPC,没有连接数限制,

我们的OPC主要就是用于大规模的设备联网,操作简单,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下载光盘,安装上试试,无锡北辰自动化

你一共有多少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你的S7200上的以太网模块配了吗?如果还没配CP243,你可以考虑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提供免费的OPC软件(没连接数限制),需要支持可以联系:bcnets7@163.com内容的回复:我想的是服务器下挂10个s7-200,除此还有若干300、400,使用BCNet-S7PPI可以解决opc连接数问题吗?我们还有BCNet-S7MPI,支持MPI,DP通讯,适用于S7300,S7400,使用同一个OPC,没有连接数限制,我们的OPC主要就是用于大规模的设备联网,操作简单,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下载光盘,安装上试试,无锡北辰自动化你一共有多少个设备?

opc服务器下10个200,两套400冗余,和几个300,不到20个吧。要用以太网通讯,上位机是力控

网友A:
直接用我们的OPC软件,配我们的以太网通讯模块

OPC里建对应的连接和变量,没限制;

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QQ:64959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