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V存储区与M存储区的区别

楼主(2012-03-06):
请教大家S7200中V存储区与M存储区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转载:

和M基本上功能一样,但是V的内存区域大,所以一般用V存放模拟量数值和运算中间量,而M区域一般用数字量的中间继电用。
V区的数据具有断电保护功能,M区的数据断电保护范围需要设置过 v区比较大,而且掉电可以保存,其他功能和m差不多

1、V和M没有变质的区别,地位几乎可以互换;

2、V多而M少。M少可以使指令码短,存贮和执行效率提高。

3、M有规定的一些使用,比如MB0-MB13如设为保持的话,在断电时是直接写eeprom的,属永久型保持,除此之外的保持是临时的由超级电容或电池保持的。

4、V容量大,使用V比使用M指令代码要长,当然时间上也费一些。同样的V区,我发现也有分区的情况,V0-V511是一块,相应的指令代码就比V512以上的要短,但是执行时间上是否有区别,没有考证。所以经常使用的V变量,应放在V511之前,可以缩短指令代码的长度。

5、V和M由于符号上的区别,习惯上把它们的用途作一些分类,比如M主要用来作位变量,这样程序的可读性就更大

网友B:
楼上转的不错,很详细

程序里用位的时候,通常用M区,用字节、字或双字的时候,一般用V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