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分离

楼主(2012-03-06):
最近在搞一个弹簧装配机,就是弹簧自动上料装到一个工件里,遇上了一个难题,就是一堆的弹簧它会互相缠在一起,不好分离出来,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我的弹簧螺旋式的,外径是8毫米,长度是57毫米,线径是1毫米,螺距宽是3毫米,求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何不直接使用半成品弹簧,每到57mm切上一刀,切下的在安装在工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直接使用半成品弹簧,每到57mm切上一刀,切下的在安装在工件里

好办法,但是我的弹簧前后两头都是整形的,就是平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何不直接使用半成品弹簧,每到57mm切上一刀,切下的在安装在工件里 好办法,但是我的弹簧前后两头都是整形的,就是平的那种

那就再加一道工序,将切下来的弹簧先整成平的,然后再安装到工件里。。。看来楼主要参考弹簧生产设备了,把那一部分借鉴到你所做的项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何不直接使用半成品弹簧,每到57mm切上一刀,切下的在安装在工件里 好办法,但是我的弹簧前后两头都是整形的,就是平的那种 那就再加一道工序,将切下来的弹簧先整成平的,然后再安装到工件里。。。看来楼主要参考弹簧生产设备了,把那一部分借鉴到你所做的项目上。。。

那这样的话成本就高了,而且比较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何不直接使用半成品弹簧,每到57mm切上一刀,切下的在安装在工件里 好办法,但是我的弹簧前后两头都是整形的,就是平的那种 那就再加一道工序,将切下来的弹簧先整成平的,然后再安装到工件里。。。看来楼主要参考弹簧生产设备了,把那一部分借鉴到你所做的项目上。。。 那这样的话成本就高了,而且比较复杂了

那还比较难办,要不就多用一个人力,及将弹簧一个一个用手工穿到一根圆棒上(多准备N根做流转用),然后将穿好弹簧的圆棒整体作为一个上料件投入到设备的上料装置上。。。这个思路设计起来应该不复杂,也没那么高的成本,就是看起来又有点像半自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