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问台达触摸屏编程反三角函数怎么编辑?

楼主(2012-03-06):
小弟想在触摸屏编程中写一段小程序 但牵扯到计算  关系到反三角函数

台达触摸屏编程的逻辑运算符号只有加减乘除 还有sin cos tan cot sec csc

小弟需要反三角函数的符号但是没找到,比如在excel里面反三角函数的符号是asin

比如

arcsin2/3=41.83

台达触摸屏逻辑运算符号没找到反三角函数符号

不知道台达触摸屏符号里面是否有反三角函数符号或者能找别的方法来替代达到目的

 请问反三角函数的计算公式在触摸屏宏指令中应该怎么写呢?

例如  $0=SIN(30)

$0地址里面就可以显示0.5

但是如果是反三角函数怎么写呢  因为其中没有arcsin这个计算符号啊

谢谢。

网友A:
说明其屏是不直接这样的宏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