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接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用西门子420变频器,输入是单相220V的,输出应该是三相220V,电机应该接成三角的,看电机标牌上写的U1,V1,W1分别对应W2,U2,V2,一定要这样接吗?是不是只要不同相就可以?也就是U不能和U,V不能和V,W不能和W接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B:
费那劲干嘛!6个接线桩,上下连接就是角接,把上或下3个桩连上,另3个接电源就是星。还看什么UVW。其实你说的对,只要是不同相线圈的头尾相连就行。不信,画个图看看。

网友C:
电机标牌上写的U1,V1,W1分别对应W2,U2,V2,

楼主 电机上不是这么标致的吧!!应该是我这图上面这样对应标记的吧。电机接线

楼主:
其实多少了解一点,到这里来问问做到万无一失比较好.

网友D:
“用西门子420变频器,输入是单相220V的,输出应该是三相220V,电机应该接成三角的”

1、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

2、非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三角接就有环流,这个环流是异步电机绕组发热;

3、所以,在用变频器调速的场合,要避免电机三角接法;

4、建议你用输出380V的变频器,让电机接成星形;

网友D:
5、如果非要结成三角形,变频器输出必须接电抗器滤波;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用西门子420变频器,输入是单相220V的,输出应该是三相220V,电机应该接成三角的” 1、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2、非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三角接就有环流,这个环流是异步电机绕组发热;3、所以,在用变频器调速的场合,要避免电机三角接法;4、建议你用输出380V的变频器,让电机接成星形;内容的回复:

2、非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三角接就有环流,这个环流是异步电机绕组发热

变频器和电机只有0.75KW,这个发热量应该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