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Q FLT

楼主(2012-03-06):
一台ABB的ACS800变频器,用于天车主钩提升,在重载时经常出现”TORQ FLT”,请教高手解惑。

网友A:
如果装编码器的话 应该是重载下编码器反馈出现的错误

出现此故障的机理 速度偏差大于62.02 SP DEV LEV 且时间超过勒62.03 TORQ FLT TD触发  TORQ FLT 故障

先增大 62.02,62.03的值 看看 应该和参数没有太大问题

重点在反馈的转速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感谢帮助,没装编码器,换了一块RMIO-01C的板子后,最近两天没出故障,继续观察中

网友A:
没装编码器的话 应该是重载情况下,计算速度与输出速度不符造成的

老板重新刷下功率 RMIO除了外部接口烧了的,还真没见过有问题的 大多数刷功率后旧貌变新颜

网友B:
“重载时经常出现”TORQ FLT”,”

1、变频器用于天车主钩提升机构,速度减小时,转矩不会提升;

2、变频调速是恒转矩调速,速度减小,额定转矩不变;

3、如果用机械减速,转矩会反比增大,起重力矩会成倍增大;

4、所以变频调速不适宜要求过载能力强的起重设备;

5、补救的办法是,用机械调速改变传动比,使变频器工作在较高速度区间!

网友A:
现在变频调速已成定局  莫不是要让客户改回来  帮用户以最经济的方法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假大空 放空炮

网友B:
6、补救的办法是,用机械调速改变传动比,使变频器工作在较高速度区间,不要让变频器进入低频段,这样电机功率被提高了,起重机的启动力矩提高了!

网友A:
没用过就白叨叨,ACS800零速满转矩,启动能提供1分钟内2秒200%的提升转矩

给你扫扫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S800零速满转矩,启动能提供1分钟内2秒200%的提升转矩……

1、ACS800零速“满转矩”,与它50HZ运行“满转矩”相等;

2、这就是说变频器恒转矩调速的意义;

3、但是零速“满转矩”的电机功率几乎是零KW,而50HZ运行“满转矩”的电机功率可以是额定功率;

网友B:
4、例如变频器额定转差频率电机零速“满转矩”吊不起重物时,可以改变传动比50:1,这时变频器的频率工作在50HZ,而吊臂可以以50倍的“满转矩”缓缓吊起这个重物!

网友B:
5、也就是说,提高机械传动比50:1,让变频器由1HZ变到工作在50HZ,重物的上升速度不变,但是重物得到的力矩增大了50倍;

6、那么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的力矩没有变,还是“满力矩”!

7、那么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的力矩没有变,还是“满力矩”,但是电机的功率比低频大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就白叨叨,ACS800零速满转矩,启动能提供1分钟内2秒200%的提升转矩 给你扫扫盲

1、扫盲欢迎,这是论坛的功能!

2、攻击别人、骂人的话就不要放了,这样你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就不会有人删你的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没用过就白叨叨,ACS800零速满转矩,启动能提供1分钟内2秒200%的提升转矩 给你扫扫盲1、扫盲欢迎,这是论坛的功能!2、攻击别人、骂人的话就不要了,这样你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就不会有人删你的贴!

口口声声 说我攻击别人,骂人,把证据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不要断章取义,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从你回复的那个“放”字 我想你刘大湿也不能免俗吧,

刘大湿你拾人牙慧 令人叹为观止 不愧为人师表啊!

你发的那些回复有用么,简单明了的指出问题所在 没必要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C(2012-04-13):
说的是变频器问题,怎么又转移到机械上了啊?!费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变频器问题,怎么又转移到机械上了啊?!费解啊

潘磊你在这装什么无辜啊

网友D(2012-12-27):
大家好!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ABB变频器在上升(下降)停止后,转矩输出200%并且抱闸老是在开启状态,电机有窜动的现象但是不转。再进行起升或下降时故障跳闸。故障:TORQ FLT
后来把62.1转矩监视选择改为:False后不故障跳闸了,但是:如果在上升时停止了再按下降操作无反应,按上升才运行。当上升运行后马上操作下降,下降才有反应。
短时间的上升或下降操作无异常!
 《如果在上升时停止只能按上升才运行,如果在下降时停止就只能按下降。》这种情况是在停止后转矩为200%并且抱闸为打开状态时出现的。如果转矩为0%并且抱闸闭合时一切正常!

网友E:
没在这种场合应用过。进来长见识了。

网友F(2013-02-09):
我遇到和15楼几乎一样的问题,只是在主钩下降时出现TORQ FLT故障报警,现在正在想办法.不吊重物也出现转矩故障报警,现在只能屏蔽掉62.1参数了.按照ABB故障手册的几种排出方法做过了,故障依旧.正在想办法,解决后大家分享.

网友G:
我使用编码器的时候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总是报转矩故障和PP LOAD,屏蔽掉编码器就正常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H(2013-07-09):
我现在是带电机空载,一启动就报这个故障,不知道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