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windows installer 软件包有一个问题,完成此安装需要的脚本不

楼主(2012-03-06):
安装rslogix5000时出现这个提示:

此windows installer 软件包有一个问题,完成此安装需要的脚本不能运行,请和你的支持或供应商联系。

请教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人认为 一种解决方法是:工具--Internet选项--安全--internet--自定义级别....中把ActiveX控件和脚本类选项全启用。

我认为这个可能和你电脑的系统有关了,重新下载windows installer  安装试试。。

网友A:
也可能是系统文件损坏导致的,你可以使用系统盘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