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输入点的反应时间如何调整?

楼主(2012-03-06):
我用的是台达ES2系列主机 接了一个1024线的旋编在X0口上,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总是丢码。看手册说X0口默认采样周期是10ms 并且0-15ms可调。请问如何调整。最好给个简单的梯形图。谢谢!

网友A:
    可以修改D1020的值,来达到调整输入滤波器时间的目的;但好像,使用高速计数器时,不需要另外调整“输入滤波器”时间。
    但我未实际使用过,只是看了编程手册。

网友B:
我相信启动了高速计数器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不滤波。

网友C:
硬件高速计数器与滤波无关。旋编的转速是多少?太快了导致频率>100K也会计数不准。

网友D:
高精度的采样就不该使用台达的PLC。   很多时候,产品的性能决定了你自己的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硬件高速计数器与滤波无关。旋编的转速是多少?太快了导致频率>100K也会计数不准。

网友F:
如果做滤波用可以调整,

网友G:
REFF指令:输入滤波器时间调整;但不支持ES系列。

网友H:
不需要调整“输入滤波器”时间,你将高速计数器的倍频加大,设为4倍频试试。

网友I:
不需要调整“输入滤波器”时间,你将高速计数器指令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