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12-03-06):
我有一个电机,是用来带动一个摆动杆的,负载可能会随着摆动的次数而加大,我就想用一个热继电器来控制电机,当负载变大的时候,电机的电流肯定会变大,按照这个设定热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电路,当负载大到一定的时候就断掉电机的电路,现在我的电机的铭牌上写着电流是220V~0.56A,请问各位前辈我应该买多大的热继电器来比较合适呢?

网友A:
1、热继电器选型应等于或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0.95-1.0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3、对于电动机 回路,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当热继电器周围的环境温度不为35℃时,应整定为 :(95-T)/60  的商开平方  T :环境温度。
满足 以上四点即可!

网友B:
“当负载大到一定的时候就断掉电机的电路”,“请问各位前辈我应该买多大的热继电器来比较合适呢?”

1、 “当负载大到一定的时候就断掉电机的电路”,这个电流必须测出来;

2、然后按测出来的电流数,选择保护电流覆盖这个电流的热继电器;

网友B:
3、现在有一个问题,热继电器的保护动作是延时保护,就是说电流到达你做看到的电流时,需要断开时,它并不动作,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动作;

4、所以你的“当负载大到一定的时候就断掉电机的电路”的想法是个错误!

网友B:
5、要想实现你的控制,你最好选用电流继电器,而不是选用热继电器;

网友C:
热继电器的动作有延时性,并不是过流就动作,而要延时一会儿,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选择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范围把0.56A,或者你要切断的电流包含在内就行,但注意不要不要整定电流值不要靠近上、下限。或者选电子式热继电器也行。如果对时间有要求,要求过流立刻切断,你可以选电流继电器。

网友D:
这么小的热继电器,恐怕保护起来有困难

建议还是选用电流继电器吧

网友E:
支持刘工和王者之师的说法

网友F:
选择电流继电器,过负荷就动作,可能不能满足生产要求,选择热继电器,有延时保护特性,可以满足生产,又能保护电机,整定好既可达到保护电机的要求.

网友G:
建议选用热敏空开,电机专用的空开,热继有点坑爹。价格悬殊两到三倍,热敏空开是自己断开主电路,热继是触点给信号断开,万一谁帮你短接了热继的辅助触点就完了,我们公司经常有机修这样干,后来换热敏空开解决了。因为热敏空开跳开后立马打不上去,打不上去主电路就没有电,没有电相对的好一点。不过那么小的电流难搞了。

网友H:
我是最不主张用热继电器的,价格高,占配电板位置,接很多线,还容易着火,不好。赞同9楼的方法,用DZ158系列空气断路器,带过载调节,电流从0.1A开始,各个调节分段覆盖完整。

网友I:
有点意思,其实即使有热继电器,一般都是三极的,怎么接线才是关键!我见到的国外设备,都没有使用热继电器,而是使用一个三极带热脱扣的断路器,热脱扣电流可以整定在0.6A。接线呢?就有点意思了,断路器上端第2、3端接L、N下端呢,第3端直接接电机,第2端接到上端第1端子,下端第1端子才接电机另一根线。这样才能保证断路器可靠接地,德国、意大利设备都这么干,毫不犹豫,你想电柜风扇不就是和楼主问题类似吗?

网友I:
“断路器可靠接地”应为“断路器可靠动作”,特此更正!

网友J(2012-04-05):
引用 网友K:
我是最不主张用热继电器的,价格高,占配电板位置,接很多线,还容易着火,不好。赞同9楼的方法,用DZ158系列空气断路器,带过载调节,电流从0.1A开始,各个调节分段覆盖完整。

请教老师什么型号的DZ158 带过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