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开关

楼主(2012-03-06):
我想买个光电开关,想要正泰的,麻烦各位给个型号啊,谢谢!

网友A:
正泰没有光电开关 假的欧姆龙 遍地都是

网友B:
正泰?? 没听说过,用国产件或是山寨的也很便宜几十的都有,想用好的就正品欧姆龙或是伦兹的800-9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