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普通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吗?

楼主(2012-03-06):
今天见到一条进口上世纪77年代的设备,和我年纪相仿,设备相当的老旧了,但还能开.其中一个电机,应该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但一般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绕组星接的,这个难道在内部短接的吗?铭牌

楼主:
外观

电机外形

楼主:
电机外形1111

电机外观

楼主:
                         主回路

定子绕组接正反转主接触器,转子绕组A,A,B,B,C,C,一组通过接触器1接通R1;A1,A1,B1,B1,C1,C1  一组通过接触器2接通R2.  但是两组外接电阻是同时接通的,即接触器1,2 同时吸合.

楼主:
在图纸上的标注

网友A:
好像是,打开端盖看看

网友B:
看样子像是

楼主:
但是转子绕组出线有12根啊,

网友C:
看着像是转子直接星接,定子串电阻

网友D:
我看是,启动时定子串接电阻,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依次切除

网友E:
这电机应该可以换挡变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它的定子绕组是6相的,所以后面要接6路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转子直接星接,定子串电阻

我这是个接线图,定子是接正反转主接触器的,转子出线串的1R1,1R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是,启动时定子串接电阻,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依次切除

比如A,A只是通过接触器触点串电阻,没有接通380V电源,如果这是定子绕组,那通主电源的就是转子了,有这样用的吗?

楼主:
速度切换动作机构

楼主:
估计是检测机构动作后的位置的,原始的传感器啊

楼主:
动作机构用个小电机执行

楼主:
我认为是个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通过切换两组串接电阻切换速度.你觉得呢/

网友H:
是不是交流整流子无级调速电机啊,交流整流子调速电机的变速就是由一个小电机拖动电刷架,通过改变转子三相磁场与定子三相磁场的相对位置来改变转速,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都接通三相交流电,有时为了改善换向性能,在转子绕组中串入电阻,并且可以使电机机械特性变软,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网友I:
这么老的电机……没见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交流整流子无级调速电机啊,交流整流子调速电机的变速就是由一个小电机拖动电刷架,通过改变转子三相磁场与定子三相磁场的相对位置来改变转速,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都接通三相交流电,有时为了改善换向性能,在转子绕组中串入电阻,并且可以使电机机械特性变软,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谢谢,但是看图纸上转子没有接通电源,只是通过接触器触点切除串入电阻.

楼主:
这个电机名牌上转速是600-2200 u/min,我真的迷惑了,难道它真的变极调速了,6极~2极?

我打算不折腾它了,换电机.问题是我到底该选6极还是4极电机呢,这是一个重载的旋转机械.按说同样功率6极比4极转矩大些.

还有它原来是36KW绕线电机,我现在是选37KW6极/4极变频电机+45KW变频器(有矢量功能),还是选45KW6极/4极变频电机+45KW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

网友J(2012-04-09):
感觉有点像天车上的滑环电机的结构。串电阻多档位调速。

网友K:
这是一个甩电阻高速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这是一个甩电阻高速电机!!

调速电机,刚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