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计的选用

楼主(2012-03-06):
           密闭容器 ;   介质;  料将;    温度;  120度   ;压力-0.05-----0.4MPA 。密度;1.5    伴有大量蒸汽及泡沫并有粘性。

现使用双法兰液位计,因介质有粘性在高温下不常时间粘结在膜头上形成一层硬膜使仪表失去准确性。只有停车拆下清理才能使用。

请那位高手推荐一款更好液位计。 谢谢;

网友A:
该张嘴时就张嘴

集气非接触真空负压液位计,狗舌头舔着象牙3颗滴来鸟

籽料: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

网友A:
真空浓缩,差压表计滴不中呀不中呀之图说

楼主:
怪话二王大侠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从图上看原理还不太明白,但有俩处还有问题(1)容器底部两个取压管很快就会堵死。(2)容器顶部真空补气管受条件所限无法插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从图上看原理还不太明白,但有俩处还有问题(1)容器底部两个取压管很快就会堵死。(2)容器顶部真空补气管受条件所限无法插入。

1、这个东东该叫个“集气式非接触_双路压力差液位计”

2、原理是静压法,△P=ρgh

3、测量元件,是一对——孪生式正负双压传感器,,,可不是随便抓俩传感器

4、技术路径是,

     气相压强,由引压管送传感器

     液相压强,由集气筒管先转换成气压,再经引压管送传感器

     MCU智能单元,采集传感器对滴信号,补偿计算出液位值,然后显示和输出信号

     资料看看就好明白鸟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71161717359.pdf

5、气相不是有抽真空滴嘛?加个接头,引压管接抽汽管也中鸟

     液相你把已有滴开口多大告诉俺,,那万一连开口也木有?,,,那就割一个出来鸟!呵呵

     集气筒管,本怪量体裁衣呢,

     再舌配有真空吹扫补气阀,,阀一开,天安门开,想堵呀,比罐子炸鸟城楼倒鸟亡锅还难鸟

     可万一它要是堵鸟呢?,,,万一?,那你就来,把俺烤成羊肉串,你吃也中,喂狗吃也中

网友C:
我建议用雷达非接触式的用,因为你用其他的时间用不长,而且成本相对来说很高,您考虑一下,有任何问题我们交流。

网友D:
雷达非接触式液位计应该可以

网友A:
俄建议你们来咬俄,把俄当羊蹄筋吃鸟吧~~~~~~~~~~~

网友E: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题目,以为是常压容器,

网友A:
对:郭小平关于建议用高能声波,我们用霍克的蛮好内容的回复:

1、真空负压下,让人家用声波,,,你娃可明白声速和压强是啥关系吗?,,,这娃真2球鸟

2、画鸟个图,试活一哈滴来

网友A:
呵呵,还不算太难看?,,,俄丂~~~~~~~~~~~~~~~~

网友F: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郭小平关于建议用高能声波,我们用霍克的蛮好内容的回复:1、真空负压下,让人家用声波,,,你娃可明白声速和压强是啥关系吗?,,,这娃真2球鸟2、画鸟个图,试活一哈滴来    内容的回复:

1、首先很客气的对你说,虽然你自认为说怪话很屌,但这并不好!2、另外说一句任何仪表以高可靠性、容易维护为最终目标,你这弄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人为增加工作量吗?

网友A:
对:三峡清风的回复:。。。。。。1、首先很客气的对你说,虽然你自认为说怪话很屌,但这并不好!2、另外说一句任何仪表以高可靠性、容易维护为最终目标,你这弄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人为增加工作量吗? 内容的回复:

1、嘿嘿,首先不需要客气滴对你舌,舌怪话不屌,,搞不定风管里点鸟油就叫唤,才叫屌,,屌人哩凯

2、“仪表以高可靠性、容易维护为最终目标”,,,崩这P话,是顶球用呢,还是顶屌毛用?你想解决啥问题?

3、“你这弄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人为增加工作量吗?

     你个有眼无珠滴屌人牙,

     你瞅视清白楼主讲那工况,

     表计千万,你就显显能耐,你来帮楼主,你给楼主选型个“高可靠性、容易维护”的表计呀

     你来!

4、你本事果真高强 ,您就是俺大爷

网友F: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三峡清风的回复:。。。。。。1、首先很客气的对你说,虽然你自认为说怪话很屌,但这并不好!2、另外说一句任何仪表以高可靠性、容易维护为最终目标,你这弄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人为增加工作量吗? 内容的回复:1、嘿嘿,首先不需要客气滴对你舌,舌怪话不屌,,搞不定风管里点鸟油就叫唤,才叫屌,,屌人哩凯2、“仪表以高可靠性、容易维护为最终目标”,,,你崩这P话,是顶球用呢,还是顶屌毛用?你想解决啥问题?3、“你这弄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人为增加工作量吗?”     你个有眼无珠滴屌人牙,     你瞅视清白楼主讲那工况,     表计千万,你就显显能耐,你来帮楼主,你给楼主选型个“高可靠性、容易维护”的表计呀     你来! 4、你本事果真高强 ,您就是俺大爷    内容的回复:

尊称你一声“神人”啊

网友G:
两位切莫成为工控网的另一对。呵呵呵。。。

网友H:
各人有各的看法,本人觉得雷达的可以。就是费用上有些人吃不消

网友G:
不知浮球、浮子如何。

网友I:
用射频导纳液位计测量方案

网友J:
江苏红光仪表厂的射频导纳料位仪 ,可以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