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计数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2-03-06):
最近在做控制电机的 实验 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台达DVP-40ES型PLC输出高速脉冲到步进电机脉冲输入端  发现用Y0口输出时步进电机不转 而用Y1口时步进电机却正常运转 这是怎么回事?调试时我在程序中只用了一次DPLSY指令 对Y0输出时我置位了M1010   对Y1我置位了M1023  图在下面 希望高手指点下程序中我就用这两条指令调试 发现电机不转 而用Y1输出时 电机正常转

网友A:
DPLSY是32位脉冲输出指令,PLSY是16位脉冲输出指令。关键是你是否已经设置了脉冲输出模式寄存器D1120

楼主:
D1120是RS485通讯协议用的 不是脉冲输出模式寄存器吧 在手册里找过对于 ES 机型没有见到有脉冲输出模式寄存器

手册中仅有的一个输出模式特D1220  它也是只适用于EH机型的哈

网友B:
先置位M1010,然后再DPLSY

楼主:
先置位M1010,然后再DPLSY 试过 也不行  在PLC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我用万用表会响那档测了下Y0和C0发现万用表在响 按理说在PLC断电的情况下连接Y0和C0的晶体管是不导通的 万用表不应该响的  所以我初步判断可能是PLC内部Y0和C0间电路有问题了 如果哪位高手遇到过我这样的情况还请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