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N线与地线有无电流?

楼主(2012-03-06):
   正常情况下,电柜N线与地线应该没有电流吧?今天测得用指示灯连接N线与地线,居然灯亮了。(控制回路采用单相交流L1与N线)

网友A:
  正常情况零线根据三相负载的不平衡量产生电流。地线的话,不漏电就没有电流。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指示灯是多少伏的,如果伏数小就有这个可能。你可以用仪表测量一下N线和地线两相的电压是多少。低于24V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N线有单相负载时有电流,无单相负载无电流

接地线是保护线无电流

楼主说的不够仔细,你是说用指示灯L1与接地线灯亮了对吗?

如果亮了也属正常,一般的保护接零和接地在一起,

所以地线也就相当于N线啦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N线有单相负载时有电流,无单相负载无电流接地线是保护线无电流楼主说的不够仔细,你是说用指示灯L1与接地线灯亮了对吗?如果亮了也属正常,一般的保护接零和接地在一起,所以地线也就相当于N线啦内容的回复:

N线与三相的L1构成的控制回路,现在控制回路上的一个故障指示灯常亮着(没有故障信号),电压在2V左右,随后我拔掉该灯进线(只与N线连接)的情况下,该灯依然亮着,但不太亮。小弟求解?感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零线根据三相负载的不平衡量产生电流。地线的话,不漏电就没有电流。

    具体情况是N线与三相的L1构成的控制回路,现在控制回路上的一个故障指示灯常亮着(没有故障信号),电压在2V左右,随后我拔掉该灯进线(只与N线连接)的情况下,该灯依然亮着,但不太亮。小弟求解?感应电?

楼主:
对:沥青站关于那要看你的指示灯是多少伏的,如果伏数小就有这个可能。你可以用仪表测量一下N线和地线两相的电压是多少。低于24V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内容的回复:

220V的灯,具体情况是N线与三相的L1构成的控制回路,现在控制回路上的一个故障指示灯常亮着(没有故障信号),电压在2V左右,随后我拔掉该灯进线(只与N线连接)的情况下,该灯依然亮着,但不太亮。小弟求解?感应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指示灯是多少伏的,如果伏数小就有这个可能。你可以用仪表测量一下N线和地线两相的电压是多少。低于24V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零线N前方有开路,也可能灯亮;

网友F:
地线正常下肯定不会有电流,零线应该有电流

网友G:
单向零线火线电流一样大(一个负载)多个负载使用时,有的时候有的电器会回流,我经常在设备上搞零线被电的,电线如果有电流的话我就不太相信了,因为现在的电气系统都带对地保护的,一旦漏电基本上都会跳,不跳就麻烦了。

网友H:
1,220V的灯测量还要看有多亮,最好用表测量实际电压

2,用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是不是不平衡,相差太大的说

3,正常情况时地线是不会有电流的说

网友I:
三相不平衡是会中心线有电流的 而且不平衡度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J:
不平衡或零线前方开路

网友K:
你的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吧!受潮有微弱漏电便会发暗光!换一个指示灯就好了。

网友L:
楼主的接地系统应该是TN-C模式把。地线PE和零线N接到一起了,也就是工作零线和接地保护线接在一起。当你接单相负载时,零线既是工作零线,有电流的。

网友M:
N线在三相不平衡负荷情况时对地是有电压的,这个就叫中心点的零点飘移。而地线只与大地相连,将中心线与地线间测量出来的电压就飘移电压,这个电压大小随三相不平衡电流的增加而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