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的17大问题解析

楼主(2012-03-06):
以下主要是对于许多客户以及技术人员都提出来的关于柴油发电机组技术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两台发电机组并机使用的条件是什么?用什么装置来完成并机工作?

答:并机使用的条件是两台机瞬间的电压、频率、相位相同。俗称“三同时”。用专用并机装置来完成并机工作。一般建议采用全自动并机柜。尽量不用手动并机。因为手动并机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人为经验。笔者以20多年从事电力工作的经验斗胆放言,柴油发电机手动并机的可靠成功率等于0。决不能以市电大电源系统可用手动并机的概念来套用小电源系统,因为二者的保护等级完全不一样的。

2、三相发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为提高功率因素可以加功率补偿器吗?

答:功率因素为0.8。不可以,因为电容器的充放电会导致小电源的波动。及机组振荡。

3、为什么我们要求,机组每运行200小时后,要进行一项所有电器接触件的紧固工作?

答:柴油发电机组属振动工作器。而且很多国内生产或组装的机组该用双螺母的没用。该用弹簧垫片的没用,一旦电器紧固件松懈,会产生很大的接触电阻,导致机组运行不正常。

4、 为什么发电机房必须保证清洁、地面无浮沙?

答:柴油机若吸入脏空气会使功率下降;发电机若吸入沙粒等杂质会使定转子间隙之间的绝缘破坏,重者导致烧毁。

5、为什么建议用户在安装时采用中性点接地?

答:1)新一代发电机自我调节功能大大增强;

2)实践中发现中性点接地机组的雷电故障率偏高。

3)接地质量要求较高、一般用户无法办到。不安全的工作接地不如不接地。

4)中性点接地的机组会掩盖负荷的漏电故障及接地错误,而这些故障和错误在市电大电流供电情况下无法暴露。

6、 对中性点不接地机组,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零线可能带电、因为火线与中性点之间的电容电压无法消除。操作人员必须视0线为带电体。不能按市电习惯处理。

7、 UPS与柴油发电机如何功率配套,才能保证UPS输出稳定?答:1)UPS一般用视在功率KVA表示,先把它乘0.8换算成与发电机有功功率一致的单位KW。

2)若采用一般发电机,则以UPS的有功功率乘以2来确定所配发电机功率、即发电机功率为UPS功率的二倍。

3)若采用带PMG(永磁机励磁)发电机,则以UPS的功率乘以1.2来确定发电机功率、即发电机功率为UPS功率的1.2倍。

8、标明耐压500V的电子或电器元件,可用于柴油发电机控制柜吗?

答:不可以。因为柴油发电机组上标明的400/230V电压为有效电压。其峰值电压为有效电压的1.414倍。即柴油发电机的峰值电压为 Umax=566/325V。

9、 所有的柴油发电机组均带有自保护功能吗?

答:不是。目前市场上甚至于在相同品牌的机组中有的带、有的不带。购买机组时用户必须自己弄清楚。最好写成书面材料作为合同附件。一般低价机均不带自保护功能。

10、 怎样鉴别伪劣假冒国产柴油机?

答:先查有无出厂合格证和产品证明书,它们是柴油机出厂的“身份证明”,是必须有的。再查证明书上的三大编号 1)铭牌编号; 2)机体编号(实物上一般在飞轮端机械切削加工过的平面上,字体为凸体);3)油泵铭牌编号。将这三大编号与柴油机上的实际编号核对,必须准确无误。如发现有疑点可将这三大编号报制造厂核实。

11、操作电工接手柴油发电机组后,首先要核实哪三条要点?

答:1)核实机组的真实有用功率。然后确定经济功率,及备用功率。核定机组真实有用功率的方法为:柴油机12小时额定功率乘以0.9得出一个数据(kw),若发电机额定功率小于或等于该数据,则以发电机额定功率定为该机组真实有用功率,若发电机额定功率大于该数据,则必须用该数据作为机组的真实有用功率。

2)核实机组带有哪几种自保护功能。

3)核实机组的电力接线是否合格,保护接地是否可靠,三相负荷是否基本平衡。

12、有一部电梯起动电机为22KW,应配多大的发电机组?

答: 22*7=154KW(电梯为直接带负荷启动机型,瞬间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7倍,才能保证电梯作匀速运动)。(即至少应配154KW的发电机组)

13、发电机组的最佳使用功率(经济功率)如何计算?

答:P最佳=3/4*P额定(即0.75倍额定功率)。

14、国家规定一般发电机组的引擎功率应比发电机功率大多少?

答:10℅。

15、有的发电机组引擎功率用马力表示,马力与国际单位千瓦之间如何换算?

答:1马力=0.735千瓦,1千瓦=1.36马力。

16、 三相发电机的电流如何计算?

答:I = P / (√3 Ucos φ )

即电流 = 功率(瓦) / (√3 *400(伏) * 0.8) .

简算公式为篒(A)= 机组额定功率(KW)* 1.8

17、视在功率、有功功率、额定功率、最大功率、经济功率之间的关系?

答:1)视在功率的单位为KVA ,我国习惯用于表达变压器及UPS的容量。

2)有功功率为视在功率的0.8倍,单位是KW,我国习惯用于发电设备和用电设备。

3)柴油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是指12小时可连续运行的功率。

4)最大功率是额定功率的1.1倍,但12小时内仅容许使用1小时。

5)经济功率是额定功率的0.75倍,是柴油发电机组不受时间限制可长期运行的输出功率。在该功率运行时,燃油最省、故障率最低。

网友A:
谢谢楼主,学习啦。多学多练。

网友B(2012-12-08):
拜读了,多谢楼主,今后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