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参数设置,要求恒压供水,

楼主(2012-03-06):
西门子变频器m440参数设置,要求恒压供水,

要求压力保持在一个恒定得值,进行自动控制,需要设置变频器里的那些参数?

谢谢了

最好详细点

网友A:
首先P2200=1使能PID调节器

PID给定值值:P2253

PID反馈值:P2264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比例增益:P2280

积分时间:P2285

微分时间:P2274(对于压力控制只用PI调节就可,将微分时间可以设为0)

网友B:
求正解!!www.seo7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