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的几种状态和倒闸程序

楼主(2012-03-06):
电气设备的几种状态
  ⑴运行状态 系指某回路中的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断路器(或低压刀开关及自动开关)均处于合闸位置,电源至受电端的电路得以接通而呈运行状态。

  ⑵检修状态 系指某回路中的高压断路器及高压隔离开关(或自动开关及刀开关)均已断开,同时按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的要求悬挂了临时接地线,并悬挂标示牌和装好临时遮栏,处于停电检修的状态。

  ⑶热备用状态 系指某回路中的高压断路器(或自动开关)已断开,而高压隔离开关(或刀开关)仍处于合闸位置。

  ⑷冷备用状态 系指某回路中的高压断路器及高压隔离开关(或自动开关及刀开关)均已断开。

电气设备倒闸操作规定

  ⑴、倒闸操作必须根据值班调度员或电气负责人的命令,受令人复诵无误后执行。

  ⑵、发布命令应准确、清晰,使用正规操作术语和设备双重名称,即设备名称和编号。

  ⑶、发令人使用电话发布命令前,应先和受令人互通姓名,发布和听取命令的全过程,都要录音并做好记录。

  ⑷、倒闸操作由操作人填写操作票。

  ⑸、单人值班,操作票由发令人用电话向值班员传达,值班员应根据传达填写操作票,复诵无误,并在监护人签名处填入发令人姓名。

  ⑹、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⑺、倒闸操作必须有二人执行,其中一人对设备较为熟悉者作监护,受令人复诵无误后执行;单人值班的变电所倒闸操作可由一人进行。

  ⑻、开始操作前,应根据操作票的顺序先在操作模似板上进行核对性操作。(预演)

  ⑼、操作前,应先核对设备的名称、编号和位置,并检查断路器、隔离开关、自动开关、刀开关的通断位置与工作票所写的是否相符。

  ⑽、操作中,应认真执行复诵制、监护制,发布操作命令和复诵操作命令都应严肃认真,声音宏亮、清晰,必须按操作票填写的顺序逐项操作,每操作完一项应有监护人检查无误后在操作票项目前打"√";全部操作完毕后再核查一遍。

  ⑾、操作中发生疑问时,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值班调度员或电气负责人报告,弄清楚问题后再进行操作,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

  ⑿、操作人员与带电导体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同时应穿长袖衣服和长裤。

  ⒀、用绝缘棒拉、合高压隔离开关及跌落式开关或经传动机构拉、合高压断路器及高压隔离开关时,均应戴绝缘手套;操作室外设备时,还应穿绝缘靴。雷电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

  ⒁、装卸高压熔丝管时,必要时使用绝缘夹钳或绝缘杆,应带护目眼镜和绝缘手套,并应站在绝缘垫(台)上。

  ⒂、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绝缘棒应带有防雨罩,还应穿绝缘靴。

  ⒃、变、配电所(室)的值班员,应熟悉电气设备调度范围的划分;凡属供电局调度的设备,均应按调度员的操作命令方可进行操作。

  ⒄、不受供电局调度的双电源(包括自发电)用电单位,严禁并路倒闸(倒闸时应先停常用电源,"检查并确认在开位",后送备用电源)。

  ⒅、在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可以不经许可即行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但事后必须立即报告上级。倒闸操作的技术要求

  ⑴、停电拉闸操作,必须按照“断路器(开关)线路侧隔离开关(刀闸)”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操作应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禁带负荷拉闸。

  ⑵、变压器两侧(或三侧)开关的操作顺序规定如下:停电时--先拉开负荷侧开关,后拉开电源侧开关,送电时--顺序与此相反。(即不能带负载切断电源)。

  ⑶、单极隔离开关及跌落式开关的操作顺序规定如下:停电时--先拉开中相,后拉开两边相,送电时--顺序与此相反。

  ⑷、双回路母线供电的变电所,当出线开关由一段母线倒换至另一段母线供电时,应先断开待切换母线的电源侧负荷开关,再合母线联络开关。

  ⑸、操作中,应注意防止通过电压互感器二次返回的高压。

  ⑹、用高压隔离开关和跌落开关拉、合电气设备时,应按照产品说明书和试验数据确定的操作范围进行操作。无资料时,可参照下列规定(指系统运行正常下的操作):

  A、可以分、合电压互感器、避雷器。

  B、可以分、合母线充电电流和开关的旁路电流。

  C、可以分、合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点。

  D、10KV室外三极、单极高压隔离开关和跌落开关,可以分、合的空载变压器容量不大于560KVA;可以分、合的空载架空线路长度不大于10KM。

  E、10KV室内三极隔离开关可以分、合的空载变压器容量不大于320KVA;可以分、合的空载架空线路长度不大于5KM。

  F、分、合空载电缆线路的规定可参阅有关规定。

  G、采用电磁操作机构合高压断路器时,应观察直流电流表的变化,合闸后电流表应返回;连续操作高压断路器时,应观察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

电气设备倒闸操作票制度
  在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必须执行操作票制度。该制度是保证人身安全和操作正确的重要保证。

①、操作票上的内容

  填写操作票的日期、操作票编号、发令人、受令人、发令时间、操作开始时间、操作结束时间、操作任务、操作顺序、操作项目、操作人、监护人及备注等。

②、填写操作票的具体要求

  A、变配电所的倒闸操作均应填写操作票。

  B、填写操作票必须以命令或许可作为依据,命令的形式有书面命令和口头命令。书面命令--工作票;口头命令--可由电气负责人亲自向值班员当面下达,也可以以电话通讯方式下达(需录音);受令人必须将接收的口头命令复诵,确认无误后,将受令时间填入值班记录本;操作票由值班员填写。

  C、操作票应用钢笔或圆珠笔填写,票面应清楚整洁,不得任意涂改,按操作顺序填写,禁止使用铅笔填写。

  D、操作票应先编号,按照编号顺序使用。

③、填写操作票有以下主要项目

  a、拉合开关;

  b、拉合开关后的检查;

  c、拉合刀闸;

  d、拉合刀闸后的检查;

  e、挂拆地线前进行验电;

  f、挂拆接地线;

  g、装取保险器(熔断器);

  h、检查电源、电压等。

④、操作票填写检查项目内容

  A、按技术要求中的操作顺序逐项填写清楚,如:拉开×××,合上×××。

  B、应检查临时接地线是否拆除,如:拆除×××处的接地线。

  C、若停电,则应检查需要悬挂临时接地线的设备或线路确无电压。

  D、某一回路送电前,先检查所有高压断路器(或自动开关)确在断开位置。如:检查×××确在断开位置。

  E、拉开的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自动开关、刀开关,应检查实际的断开位置。如:检查×××确在断开位置。

  F、合上的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自动开关、刀开关,应检查确实的合闸位置。如:检查×××确在合闸位置。

  G、在并列、解列、合环、解环操作时,检查负荷分配情况。

  H、电压互感器的隔离开关合闸后,应检查电压指示正确。

  I、取下或装上某控制回路及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侧熔断器,亦需填入操作票。

  J、停用或投入继电保护装置以及改变整定值时,应将其内容填入操作票。

  K、不需要操作票的操作项目:事故处理、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所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⑤、操作中发生疑问处理

  操作中发生疑问时,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值班调度员或电气负责人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

倒闸操作术语

  ⑴发令人:指发出操作任务或命令的人员,一般均由调度员发令,有时由电气负责人发令。发布的任务或命令可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重要的操作并应进行录音。

  ⑵受令人:指接受操作任务或命令的人员,一般均由值班员受令。受令时应严肃、认真,并应对发令人复诵操作任务或命令,同时将操作票的顺序一并复诵。

  ⑶监护人:执行工作监护任务的人员,可由值班长或正值班员担任。

  ⑷操作人:直接进行操作的人员,通常由副值班员担任。

  ⑸下令时间:即以发令人下达操作任务或命令的时间为依据,填写的时间应准确(到“时”、“分”),由受令人填写。

  ⑹操作开始时间:即正式开始进行操作的时间(到“时”、“分”),由监护人填写在操作票上。

  ⑺操作完了(结束)时间:即操作顺序的最后一步完结的时间(到“时”、“分”),亦由监护人负责填写。

  ⑻操作顺序:按操作的正确顺序进行组合后的总顺序依次填写在操作票上。

  ⑼操作项目:系操作顺序每一步的具体内容(包括检查、核对以及其它应进行的工作内容)。

  ⑽拉开:指分断刀开关、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跌开式熔断器等的操作。

  ⑾分闸位置:即高、低压电器分断操作后,该设备并应处于的一种断路状态。

  ⑿合上:指闭合刀开关、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跌开式熔断器等的操作。

  ⒀合闸位置:即高、低压电器闭合操作后,该设备并应处于的一种接通状态。

  ⒁停用:指继电保护装置或变压器退出运行。操作票中的停用一词常专用于“重合闸装置”等。

  ⒂投入:与“停用”一词相对应,指继电保护装置或变压器投入运行(如“重合闸装置”,过流、速断保护)。

  ⒃报数:即数字的读法。下面列出数字的读音(括号内为读音的含义),一般在操作时发令和复诵命令都应采用该读音。通常将0-九读为:零(0)幺(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拐(七)、八(八)、九(九)。

  ⒄取下:特指熔断器熔丝管摘取下来的操作。也可称此项为“摘下”或“拿下”。

  ⒅装上:特指熔断器熔丝管装于熔断器的操作。也可称此项为“挂上”或“放上”。

  ⒆断开:常用于“掉闸压板”和“接线端子”等元件,在操作中需要切断某元件二次回路时,则将该元件断开即可。

⒇接通:与“断开”一词含义相反。

倒闸操作是在遵循科学规律前提下,根据电力系统、供配电系统内各种电气设备的作用、功能而对设备插入或退出运行的操作过程制定的操作程序(顺序)。这种种操作程序,既有科学根据,又符合客观规律,按照这些程序进行倒闸操作,系统就能安全、稳定运行,否则就会违背客观规律,酿成事故。举例:一个供电回路内的隔离开关(又叫隔离刀闸)的作用是在停电后造成明显的断开点,而断路器的作用是断开、合闸负荷电流或切除短路电流。因此有如下规定:

1、对已停电的回路的送电操作顺序为:第一步,取掉三相短路接地线,第二步合上断路器前、后两侧的隔离开关,第三步合闸断路器。如果反过来,先合断路器,后合隔离刀闸,由于合闸瞬间有较大的负荷电流,隔离刀闸就会起电弧,造成三相短路,如果第一步不取消短路接地线就送电,同样会酿成三相短路事故。

2、对送停电的回路的停电操作顺序为:第一步,断开断器,第二步,拉开两侧的隔离刀闸,第三步,对已停电线路挂三相短路接地线。若反过来,同样会酿成短路事故。

网友A: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高压小车式开关:运行位置,实验位置,检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