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PLC的无线通讯 用Mobile Panel 277F IWLAN做遥控设备,远程

楼主(2012-03-06):
谁做过PLC的无线通讯 用Mobile Panel 277F IWLAN做遥控设备,远程控制plc,我刚接触这方面,基本上是个文盲,一点也不通,大家知道的帮帮忙呀

网友A:
你是在哪里的?  我深圳一个朋友做过这类似的

网友B:
我做过这个,但无线模块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将你的模块说明书也发上来看看,你的PLC是什么牌子?

网友C:
首先用超级终端调试一下,看下数据格式如何? 需要解调吗?  如果可以的话,说明书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深圳一个朋友做过这类似的

谢谢!我是学生 中国石油的,老师的项目,就我自己做这个,郁闷死了,我都不知道大体的原理是什么,要实现的功能是 PLC在控制柜里,在又高又远的地方,出于安全性考虑人不可以到达,就拿遥控设备在地面远程控制plc,只按按钮,plc就可以有输出,驱动相应的电磁阀啊 灯什么的,同时在遥控设备上设有动作到位的指示灯。首先我想用s7-200的plc,这个总得接一个无线模块才能和遥控设备通讯吧,我不明白这个Mobile Panel 277F IWLAN 是怎么用的,是直接可以和加了无线模块的plc通讯 还是得再加设备什么的 无线通讯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大文盲一个 呀 望具体说说 感激涕零呀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我做过这个,但无线模块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将你的模块说明书也发上来看看,你的PLC是什么牌子? 内容的回复:

谢谢黄工  PLC是S7-200系列 老师还没有买,我这边资料也不多,打电话咨询西门子销售 人家说这个东西很少有人用,他们工程师知道的都不多 下面是他们销售的工程师给我发的资料 我也基本看不懂,麻烦黄工看一下吧

新设备以无线方式提供了 270 系列性能等级中的移动面板的优势:

·        不再需要进行接线盒中的接线工作

·        运行期间不再需要处理线路

·        在包含自动区域检测的应用中具有灵活性

·        用于需要与过程进行直接视觉接触的场合,例如精确地设置或准确地调节过程参数的过程中

这样,用于无线应用的项目现在也可得以实现,例如:

·        覆盖许多不同的连接区域

·        覆盖更大的连接区域

可以使用 WinCC flexible 2007 标准版(HSP) 组态该设备;特色功能包括直接按键和可选的区域功能 (使用发射机应答器时),但是没有 STOP 按钮和使能键。

MP 277 IWLAN有两种设备类型 (带有或没有附加控制元件),通过IWLAN支持PROFINET。通过一个接入点连接到 PROFINET,通过发射机应答器连接到可选的区域系统

SIMATIC MP 277 IWLAN,可选择带有发射机应答器

产品亮点

高对比度的7.5" TFT触摸屏显示器(VGA分辨率,640x480像素),具有64K色和18个带有LED的薄膜按键

可从外部接触的USB端口

板载PROFINET(是新一代基于工业以太网技术的自动化总线标准)

通过发射机应答器进行区域处理 (例如,自动选择画面)

通过区域 ID,可根据区域执行机器特定的 HMI 身份验证或操作。

无线、移动的操作员控制和监视,无需执行接线工作 (接线盒) 且运行中无需处理线路连接

在运行中对可充电(工作)电池进行热插拔

可组态的直接按键(PN I/O)

支持脚本

使用归档 (MMC )

非易失、免维护的报警缓冲区

袖珍版 Internet Explorer 用于显示 HTML 页面

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CE 5.0

可使用 WinCC flexible 2007 标准版(HSP) 组态

订货数据

产品名称

订货号

移动面板

MP 277 IWLAN

6AV6 645-0DD01-0AX0

带有手轮、按键操作开关和发光按钮的 MP 277 IWLAN

6AV6 645-0DE01-0AX0

6AV6 645-0DE01-0AX0SIMATIC移动式面板277 IWLAN,带有手轮、按键开关和两个发光按钮,可使用 WINCC FLEXIBLE标准版2007及更高版本进行组态,包括1块主电池和一块备用电池,电源需要单独订购: 6AV6671-5CE00-0AX0充电站,6AV6671-5CN00-0AX1 外设电源装置(欧洲

6AV6645-0DD01-0AX0SIMATIC移动式面板277 IWLAN,可使用WINCC FLEXIBLE标准版2007及更高版本组态,包括1块主电池和一块备用电池,电源需要单独订购:6AV6671-5CE00-0AX0 充电站,6AV6671-5CN00-0AX1 外设电源装置(欧洲座充和线充都可以使用。

MP 277 IWLAN 的附件

键盘标签条

可供 6 台设备使用的标签包装(2片,每片3),包括用于表面的更换贴纸

6AV6 671-5BF00-0AX0

保护膜

6AV6 671-5BC00-0AX0

存储卡MMC(MultiMediaCard,多媒体卡)64MB

6AV6 671-1CB00-0AX0

补丁包

6AV6 671-5CA00-0AX1

MP 277 IWLAN 启动包

277 IWLAN 启动包包括:

? 1MP 277 IWLAN,带有手轮、按键式操作开关和发光按钮

? 1个充电器

?1个附加的充电电池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
标准版

?可享受1年软件更新服务的凭证

6AV6 651-5GA01-0AA0

文档 (可在29036579 中免费下载)

MP 277 IWLAN 操作手册,德语

6AV6 691-1DM01-2AA0

MP 277 IWLAN 操作手册,英语

6AV6 691-1DM01-2AB0

MP 277 IWLAN 操作手册,法语

6AV6 691-1DM01-2AC0

MP 277 IWLAN 操作手册,意大利语

6AV6 691-1DM01-2AD0

MP 277 IWLAN 操作手册,西班牙语

6AV6 691-1DM01-2AE0

MP 277 IWLAN 操作手册,日语

不可订购,只提供 PDF下载

入门指南,德语

6AV6691-1EM01-2AA0

入门指南,英语

6AV6691-1EM01-2AB0

入门指南,日语

不可订购,只提供PDF下载

此外,下列用于移动面板的系统组件和附件的可用性保持不变:

附件和系统组件

用于MP 277 IWLAN 的充电器

6AV6 671-5CE00-0AX0

附加电池 (可充电的主电池)

6AV6 671-5CL00-0AX0

包含电缆的 AC 适配器 (欧、美、英、日式)

6AV6 671-5CN00-0AX1

发射机应答器

6AV6 671-5CM00-0AX0

MP 277 IWLAN 补丁包

6AV6 574-1AA04-4AA0

网友E:
弄个3G路由器 上网;

远程计算机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网;远程计算机操控

因为是在工业现场 不要计算机 希望人员可以移动 所以用手持设备额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我做过这个,但无线模块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将你的模块说明书也发上来看看,你的PLC是什么牌子? 内容的回复:

好像巨贵无比的,不知道黄工用的什么做的,只要能实现可移动设备的远程控制,都行呀

网友G:
我可以帮你解决 QQ1968429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