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下载电梯程序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2-03-06):
三菱plc,FX2N-80MR EU下载电梯程序怎么用不了?程序检查过没有错误。

网友A:
请详细说一下是怎么下载不了···有没有报错 报警什么的···PLC有木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软件有木有出错···有的话最好有截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
没有报错 .报警。PLC没有什么问题。有输入信号,相应的输出没有。层数显示正常。

网友B:
程序正常 外部条件满足 正常都可以了

网友C:
1、进行过楼层自学习吗?

2、如果程序并非对应电梯型号(他人编制的程序),也可能不能运行。

3、外部输入的开关量信号有时间限制,如果信号超时,即使信号存在,PLC的内部也会自动锁死。

楼主:
从正规渠道新买了一个PLC,相同型号。从原来的PLC上传程序,下载到新的PLC。安装到现场的日立电梯就出现上述的现状。

楼主:
什么都没动,换原来的PLC,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正规渠道新买了一个PLC,相同型号。从原来的PLC上传程序,下载到新的PLC。安装到现场的日立电梯就出现上述的现状。

排除原先怀疑的2、3、项,那就是:

需进行楼层自学习,所谓自学习,就是慢速从1层开始,直到最顶层为止,让电梯记忆、识别所有楼层的脉冲数(由旋转编码器反馈)。

PLC将以上所有楼层的脉冲数,记录到PLC的带断电记忆功能的记存器内,可能你下载时,仅仅下载了程序,而忽略了下载寄存器。

楼主:
楼层自学习,日立电梯要同时按开门,关门键。从1层开始,直到最顶层为止。要不要慢速,说明书没说明。可是现在不能开关门。

网友C:
各电梯程序有点差异,有的电梯是从一层开始自学习,而有的电梯是从顶层开始自学习,具体如何操作,要么看说明书,要么就看内部程序,由程序分析判断是怎么个学法。

网友C:
以下是我们公司电梯的自学习部分,供参考。

程序中的典型标志是C25X(高速计数器),以及MOV   C25X   DXXX

如果在下载程序时,连同寄存器一起下,如图2所示,也就是说,将原来程序中的脉冲数连同程序下到PLC中,使寄存器DXXX有具体的数值,也就不需要进行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