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正确密码“确认”后可切换页面,不正确弹出“请重新输入密码”

楼主(2012-03-06):
用MT4500T和三菱FX2N系列PLC,做一密码输入,输入正确密码后按“确认”键后可切换页面,不正确按“确认”键弹出“请重新输入密码”,如何操作,如果不支持,离线模拟能做吗?

网友A:
楼主说的功能,可以通过手册十二章的安全等级方法来完成。这里举一个例子,用宏指令的。确认键用功能键来做,功能键中执行宏指令,宏指令中编写内容为当密码正确时,置位一个bool型内部变量,用那个bool型变量控制一个直接窗口,错误时也置位一个bool型内部变量,用那个bool型变量控制一个直接窗口。这个只是实现你方法的一种,还有其它的方法,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网友B:
也可以通过PLC,用比较指令,方法和楼上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