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变频器MM440操作面板对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转、点动、调速控制。

楼主(2012-03-06):
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对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转、点动、调速控制。

一、利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和相关参数设置,即可实现对变频器的某些基本操作如正反转、点动等运行。变频器面板的介绍及按键功能说明、具体参数号和相应功能参照系统手册。

MM440在缺省设置时,用BOP控制电动机的功能是被禁止的。如果要用 BOP 进行控制,参数 P0700应设置为 1,参数 P1000 也应设置为 1。用基本操作面板(BOP)可以修改任何一个参数。修改参数的数值时,BOP有时会显示“busy”,表明变频器正忙于处理优先级更高的任务。下面就以设置P1000=1的过程为例,来介绍通过基本操作面板(BOP)修改设置参数的流程。

操作步骤

BOP显示结果

键,访问参数

键,直到显示P1000

键,直到显示in000,即P1000的第0组值

键,显示当前值2

键,达到所要求的值1

键,存储当前设置

键,显示r0000

键,显示频率

二、系统要求如图所示接线,检查电路正确无误后,合上主电源开关QS

三、参数设置

1)设定P001030P09701,按下P键,开始复位,复位过程大约3min,这样就可保证变频器的参数回复到工厂默认值。

2)设置电动机参数,为了使电动机与变频器相匹配,需要设置电动机参数。电动机参数设置见表电动机参数设定完成后,设P0010=0,变频器当前处于准备状态,可正常运行。

参数号

出厂值

设置值

说明

P0003

设定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10

快速调试

P0100

功率以KW表示,频率为50Hz

P0304

电动机额定电压(V

P0305

3.25

1.05

电动机额定电流(A

P0307

0.75

0.37

电动机额定功率(KW

P0310

电动机额定频率(Hz

P0311

电动机额定转速(r/min

3)设置面板操作控制参数,见下表。

参数号

出厂值

设置值

说明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10

正确地进行运行命令的初始化

P0004

命令和数字I/O

P0700

由键盘输入设定值(选择命令源)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00

由键盘(电动电位计)输入设定值

P1080

电动机运行的最低频率(Hz)

P1082

电动机运行的最高频率(Hz)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40

设定键盘控制的频率值(Hz)

P1058

正向点动频率(Hz)

P1059

反向点动频率(Hz)

P1060

点动斜坡上升时间(s

P1061

点动斜坡下降时间(s

四、变频器运行操作

1)变频器启动:在变频器的前操作面板上按运行键 ,变频器将驱动电动机升速,并运行在由P1040所设定的20Hz频率对应的560rmin的转速上。

2)正反转及加减速运行:电动机的转速(运行频率)及旋转方向可直接通过按前操作面板上的增加键∕减少键(▲/▼)来改变。

3)点动运行:按下变频器前操作面板上的点动键则变频器驱动电动机升速,并运行在由P1058所设置的正向点动10Hz频率值上。当松开变频器前操作面板上的点动键,则变频器将驱动电动机降速至零。这时,如果按下一变频器前操作面板上的换向键,在重复上述的点动运行操作,电动机可在变频器的驱动下反向点动运行。

4)电动机停车:在变频器的前操作面板上按停止键,则变频器将驱动电动机降速至零。

网友A:
西门子MM440的说明书确实有些复杂,其实要设置的参数就那几个。

网友B(2015-03-21):
很好的文章,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C(2017-03-31):
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D(2018-01-08):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个!

网友E(2021-11-09):
非常好的资料,可以培训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