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步进马达实现精度定位

楼主(2012-03-07):
                    本人想用三菱FX2N系列PLC控制步进马达和丝杆来实现精度定位, 位置的设定精度要求是0.01MM,  但滑台的导程是10MM的,  步进只能设定为800脉冲/圈或1600脉冲/圈,  那定位时0.01对应的脉冲是0.8或1.6.  这样计算的脉冲数就会有小数了, 三菱FX2N系列PLC里面也没有取整的指令, 请问各位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设定步进电机细分位 1600p/r  . 采用浮点四则运算指令计算脉冲当量。  最后得到的脉冲采用INT 指令画整输出。

网友B:
 用伺负电机了。

网友C:
步进只能设定为800脉冲/圈或1600脉冲/圈,什么牌子的?这么折磨人。

网友D:
换个步进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2012-10-22):
使用伺服电机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问题轻松解决

网友F(2013-05-02):
要精度,选伺服,但是现在有一种产品是步进伺服,精度也很高的,有的用1000线编码器,有的用5000线

网友G:
你的步进驱动太一般了,现在设成10000的都大把的呢。

网友H:
步进驱动板,另有控制器

网友I(2019-02-27):
感谢分享,及时雨感谢分享,及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