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表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我们用的一款三相电流显示表PD194Z-9H4不知道怎么了中间一相电机起动时没电流,其它显示功能都好(电压  功率······)有那位师傅用过这款表  谢谢!

网友A:
电流是从互感器接过来的,你查一下互感器输出有没有?

楼主:
查过了还好,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B:
1,检查电流互感器好不

2,检查你的电流表,断总电流与旁边的表对换一下看看就知道表的好坏

3,或是打个小的钳形表测量看是不是真的这根线断出没有工作

网友C:
把中相与边相的电流信号对调一下,以确定是表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

先把故障点缩小范围,然后就好办了!

楼主:
谢谢大家!由于是保修设备,老大发话,已经联系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