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CN的输入A+ A-经常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7):
s7-200cn加的EM231CN模块,在矿井上用,EM231CN的RA A+ A-取的分流器信号和RB B+ B- 取的分压电阻的信号民,里面的元件272经常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地线怎么接的?信号线有没有可能受到干扰的地方?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地线怎么接的?信号线有没有可能受到干扰的地方? 内容的回复:

原来柜体与PLC都没接地,后来接地处理了一台,到最近没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PLC首先都要把地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