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CN模块烧坏

楼主(2012-03-07):
s7-200cn加的EM231CN模块,在矿井上用,EM231CN的RA A+ A-取的分流器信号和RB B+ B- 取的分压电阻的信号,里面的元件272经常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信号接地没有处理好,有干扰造成。

网友B:
272式电容吧,你不要在该控制箱内接临时线,更不要接电焊机之类的东西。

楼主:
控制的电机车,拉矿石用的。就是有轨电车,行走时由于接触不太好,电火花很大。

信号接地?我不懂怎么接地,是哪个接地?请指教。

前几天把一台有问题的换了模块,柜体与PLC分别接了地,这几天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歪打正着?

楼主:
对:LJPWXY2008关于应该是信号接地没有处理好,有干扰造成。 内容的回复:

请问信号接地怎么接?一个是分流出来的信号,一个是分压电阻出来的信号。电源负极就是有轨电车的道轨,正极架空线,通过车轮导通,电车行走。

网友C:
兄弟,272怎么会是电容呢,272是电阻的标称啊,就是2.7K电阻。

你这个2。7K电阻在哪个地方的?拍个照给个图我帮你分析。

另外我建议你可以用用我们巨朋的GM231-AI4,跟西门子的兼容的,抗扰性更好,让你不再烧272呵呵

楼主:
图片拍好了,字发暗的是坏了的。

网友C:
楼主的拍照水平很不错啊,很清晰

你的这个就是B通道这路烧了,而且我估计你这个都是烧的B通道,因为你的是从分压电阻取的信号,

从烧的现象看,是两个272都烧了,说明是取的分压信号对地(大地)的电压幅度变化很大造成击穿。

解决方法是 模块和信号源的接地都要接好。

网友D(2012-06-28):
加个稳压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