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3-07):
大家好,我有一台L300P,30KW变频器,开机后运行,频率老是在1HZ左右,然后就报E3.4或者E5等之类的故障,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现问题呢?谢谢

网友A:
CPU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QQ:35061405

网友B:
我不想做广告,应该是负载中。如果没有带电机,就恢复出厂看。。。CPU可能性太小

楼主:
是CPU板的问题,换了后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不知道不想做广告的人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