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科技标准CPU模块选型规则

楼主(2012-03-07):
我公司将于近期采用新的选型规则,具体规则如下:

网友A:
是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支持CAN总线接口吗?

楼主:
是所有的型号都带CAN总线接口,不过,CAN接口的接线端子和RS485是复用的,如果订货的时候为CAN总线,那么相对应的RS485的路数就少了。

网友B:
楼主也太懒了吧,就给个选型号,其它的啥都没有。

楼主:
这个是矩形科技小型PLC本体的订货选型表。通过编辑型号表,可以将是否带24V输出、需要记录通讯口等详细信息在产品描述中得到体现。例如24点的PLC,交流供电,带外供24V输出,1路RS232,一路RS485,则型号为N80M24DR-AC-P-1S1CXA

网友C:
有没有详细的说明书啦,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
详细的说明书,可访问我公司的网站,或者直接电话给我公司索取。

网友C:
温度采集模块怎么样,是不是能直接采取,还是需要变成数字量再根据温度量程换算出来,温度模块是是多少个输入输出

楼主:
模拟量直接映射到一个寄存器,按照MODBUS协议为输入型寄存器,是3开始的寄存器,第一路模拟量则直接读取30001即可。

温度量程一般是放大10倍,也就是,精确到小数点一位。

数据可选择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例如热电阻模块,测量范围为-200~650度

则无符号数对应为0~8500.有符号数则为-2000~6500.

具体的温度范围需要根据模块不同而不同

网友D:
    我只关注产品的稳定性、质量、功能方面和服务方面,楼主能不能介绍下呀,

我公司现使用进口的PLC,但服务实在是太让人寒心了,如果你们确定有优势的话可以联系我,电话13715090085

网友E:
    我公司是中国PCB协会核心技术会员企业,专注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电路板维修服务,变频器、工控、伺服、电源、HMI等维修请联系我 QQ:87404871    电话13024178619

网友C:
原来用西门子的温度模块,EM235,如果我只要用一路的话,那其他要短接,上面的温度模块是电压型吗,能猜到温度不要换算数字量多好

网友F:
还有军用型???

用在什么上面的呀?导弹、火箭、神七还是神九上面呀,哈哈!!!

好奇中……

网友G:
你们那边有没有开关量和模拟量在一起的模块,具体型号?

网友C:
有没有运动控制的,回原点,

网友H:
有没有运动控制的资料,回原点,顶

楼主:
温度扩展模块分为热电阻,热电偶模块。

本体自带的温度模拟量为PT100和NTC10K两种类型。

本体的多路模拟量可选择电流、电压、热电阻。不用的模拟量通道可以不用短路,寄存器你不读取就可以。

网友G:
贵公司的运动控制脉冲输出跟三菱的区别大不,能不能像三菱那样简单易用?我以前用过欧系的小型控制器,感觉脉冲不好用。

网友C:
发脉冲能否简单些,一般是定义后直接套用格式就可以了,我看了一下贵公司的脉冲控制指令有点复杂

网友C:
有没有简单的脉冲指令啦,多段速,

楼主(2012-04-07):
楼上看的是以前的V80的运动控制指令吧,目前我们新的运动控制指令和三菱的指令类似的方式了。详细,可参见我们的另外一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1311254100001-1.shtml

楼主:
有多段速指令  用ITBL 可中断的多段脉冲输出指令

用户可设置多个脉冲段,段切换可使用外部中断触发或段脉冲数输出完毕自动切换下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