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0PLC模块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7):
1769-IF4FX0F2F/A模块配置问题:

1,在Input confituration标签里面,Data Format下面选Engineering Units和Raw/Proportional的区别在哪里?选哪个系统默认4~20ma对应的是0~30840?选哪个可以自己设置工程量,在哪儿设置?

2,在Input Alarms标签里面Process Alarm是什么作用,为什么只有输入回路有这个选项,输出回路就没process alarm, 而多了一个clamp,请问这些含义是什么。

3,如下图,output limits里这些是什么含义哦

网友A:
工程单位和原始单位的区别在于:Raw/Proportional 模块传送给控制器的数据与输入的数据成比例,而Engineering Units则根据实际输入信号的类型及范围的模拟量转换成实际的电压或者电流. 如果设置的话,组态过后在编程软件里就可以设置了.

Process Alarm 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报警,比如说某个温度突然增大超出设置范围,那么就会报警.

clamp为强制输出值,为了得到某个结果,有时侯条件达不到,可以给一个强制.

OUT PUT LIMITS 很明显吗,就是输出的限值

楼主:
对:钓鱼鸟关于工程单位和原始单位的区别在于:Raw/Proportional 模块传送给控制器的数据与输入的数据成比例,而Engineering Units则根据实际输入信号的类型及范围的模拟量转换成实际的电压或者电流. 如果设置的话,组态过后在编程软件里就可以设置了.Process Alarm 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报警,比如说某个温度突然增大超出设置范围,那么就会报警.clamp为强制输出值,为了得到某个结果,有时侯条件达不到,可以给一个强制.OUT PUT LIMITS 很明显吗,就是输出的限值内容的回复:

@钓鱼鸟: 你好。

选Raw/Proportional后,是不是外部输入的4~20ma对应的数字是0~30840(我可能记得有误,数字不知道准不准);

选 Engineering Units后,是不是可以自己设置4~20ma对应的数字,如果是,请问在哪儿设置自己的数字。

谢谢啦,哥们

网友A:
在编程软件里啊,你点击通道,然后就可以自己填了

网友A:
 太悲剧了,我这里没有装软件,要么就给你截个图了

楼主:
选Raw/Proportional后,是不是外部输入的4~20ma对应的数字是0~30840

网友A:
qq留下详聊

楼主:
谢谢哦,我不能上qq,晚上才行,我的qq是380160771,把你的也留下,我忘记了qq验证不知道让加不。

网友A:
好的,晚上咱们再谈,我现在正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