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S7-200与仪表之间PA通讯

楼主(2012-03-07):
请教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个仪表它的通讯PROFIBUS-PA的通讯模式,可不可以和S7-200 S7-300之间通讯啊?

是怎样通讯的?

本人不懂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可以。

将仪表使用DP/PA Coupler或者通过一个DP/PA Link直接连接到Profibus DP。

楼主:
总线是走DP的不知道PA能不能转到DP

网友A:
谢谢,狼牙哥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