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多个机组,用的不同的操作系统,想互通数据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2-03-07):
我公司有多个机组,#1机采用其他系统,#2机是NT6000系统 ,现在想在#2机部分操作站上显示操作#1机数据,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OPC通讯,最安全,最简单,最容易。

两个系统能不能支持OPC,这几年的系统基本上都可以,老的不一定

网友B:
您好!您说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系统可通过eNetGW通讯网关系统,将第三方设备或第三方系统数据接入NT6000系统,驱动库提供了功能丰富的驱动,如:CDT(循环远动规约)驱动、FIX32(采集FIX软件的数据)驱动、HDIhilscher板卡连接profibus设备)驱动、MBXModbus)驱动,OPC驱动、SIM(仿真)驱动、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驱动、LIN TO ENET(采集LIN驱动数据供ENET使用)驱动等。同时定义了标准的驱动开发接口,方便驱动库的扩展。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只为了上位机连在一块,直接换一个上位机软件或者现有的上位机软件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数据库要重新整理一下了。

网友D(2019-10-22):
通讯过来的数据是否可以进行引用?怎么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