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和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2-03-07):
我想知道ABB和西门子变频器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ABB和西门子相比,ABB的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差不多 都是前两位的品牌 好坏只是个人喜好

网友B:
ABB 对于刚上手来说简单些,西门子稍显复杂。ABB 的参数开放性稍差,西门子的参数开放性高。性能方面各有特点。

网友C(2012-04-10):
龙口

fans qq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B 对于刚上手来说简单些,西门子稍显复杂。ABB 的参数开放性稍差,西门子的参数开放性高。性能方面各有特点。

网友E:
此两者比较,相近的系列对比各方面都差不太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F(2012-08-08):
问题比较模糊
比如变频器的哪个系列
ACS510与MM430、MM420基本是同档次
ACS550与MM440基本同档次
ACS800-01、04与G120、G130基本同档次
ACS800-07与G150基本同档次
当然ACS800不同软件与S120或者S150基本同档次

网友G: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