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控制问题

楼主(2012-03-07):
大家好,现在有一项目,一台设备运转后另一台设备才可启动,请问第一台PLC的输出Y点可直接作为第二台PLC是输入X吗?还是中间要通过继电器,用过的朋友介绍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PLC是什么输出的.

继电器OR晶体管?

网友B:
如果选用的输出点未与其他输出点共用,如图中FX-20MR及30MR的Y0,可以直接连到另一PLC的输入端。

而对于一个共用端有多个输出点,需要用中间继电器,否则,其余的输出点均不可作为他用。

网友A:
楼上此型号输出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B:
MR表示继电器输出,其实即使是晶体管输出,也可以用,你就把他当作一光电开关,不过可能稍微麻烦点。

楼主:
还是加个继电器要保险点,我用的是80点的。

网友C:
用第一个接触器的一个常开点接一下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