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GPRS或者互联网实现远程下载矩形PLC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2-03-07):
矩形科技的PLC均可以采用GPRS(或者其他无线方式)实现对远程PLC的程序下载、更新以及维护,

带以太网接口的PLC还可以采用internet实现对远程或者本地的PLC进行程序的下载、更新以及维护。

具体操作方式:

1:在VLADDER编程软件中,PC通讯类型设置中,选择DTU无线通信,或者以太网。例如选择以太网,见下图

则在以太网设置中输入被访问PLC的IP地址或者是域名,即可。对于采用ADSL拨号上网方式的,可通过申请免费的域名(例如花生壳)来实现。对于局域网内的,则直接输入IP地址,例如1921.68.1.88就好了。

2:如果采用DTU无线方式

则需要再DTU设置中输入对应的开放的端口号,同时,DTU出厂时需要做对应的设置。

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可以添加QQ群209799078交流

网友A(2012-05-04):
很强大的功能啊,以前你们的PLC需要拨开关的,现在远程改程序,还需要拨开关吗?

楼主:
N80PLC,已将拨码开关的功能弱化了,以前V80 PLC有运行,编程,以及复位三个档位,目前N80只有一个复位的功能,只在密码丢失等情况下,起到复位作用,其余情况下,均不需要开关功能,PLC的运行和停止,在下载PLC程序时选择即可。所以N80的开关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