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7-200 cpu222 与传感器的连接

楼主(2012-03-07):
现在我有一个plc(plc  s7-200    cpu222  )需要与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连接,应该如何接?选什么型号的观点开关,npn还是pnp?

楼主:
欢迎大家给予指点!以便我能提高的更快

网友A:
S7-200的PLC的输入口与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连接应为这样:因为S7-200的PLC的输入口测的24V电源是负极接COM(共地),故需选用PNP型晶体管OC门输出形式的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其接法见下图:

网友B:
我看你还是多看看书好

网友C:
两线和三线光电开关都可以,两线容易受到干扰。

自由工控设计者,有难度的活找我cm3422002@163.com

网友D:
可以自己弄个光电开关试验一下,监控输入是否有,再就是看看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