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单相电机同时启动问题

楼主(2012-03-07):
有4台单相电机,每台单相电机的功率为375W,要是按照单相电机每千瓦8A的电流计算,单相电机的电流为3A,4台电机就为12A,可是电机处于频繁正反转的情况下,我想用两个80A的交流接触器来控制这4台单相电机的正反转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我看完全可以

网友B:
接触器容量没有问题,只是要考虑一些接触器的线圈能不能承受得住!

网友C:
如果电机处于频繁正反转,还是考虑用变频吧

网友D:
你的频繁时怎么个频繁?接触器的吸合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E: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对:redrock关于你的频繁时怎么个频繁?接触器的吸合也是有要求的 内容的回复:

1分钟正反转5次,1个小时300次,我看了那个继电器的规格,每小时可以操作600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了你们的肯定我就更有自信去完成这个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