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40KHz高频交流电的开关!

楼主(2012-03-07):
本人项目中,需要一个控制20KHz—40KHz交流电(20A,2KV)的可控开关。

用2个mos管反并的方式,驱动复杂,想请教下各位高手有没有类似的固态继电器之类的替代品。谢谢!

网友A:
有类似的固态继电器之类的替代品

网友B:
这个频率辐射还是不必考虑的,就在超声的范围。用普通真空接触器控制应该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告知替代品名称吗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频率辐射还是不必考虑的,就在超声的范围。用普通真空接触器控制应该行啊! 内容的回复:

是吗?谢谢!我们试试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频率辐射还是不必考虑的,就在超声的范围。用普通真空接触器控制应该行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们试试

网友D:
坤玛机电商城“伙拼时刻”】见过可防泼水的排插吗?见过内芯是镀金镀银的排插吗?见过被卡车车轮碾过无任何损害的排插吗?http://t.cn/z0d3vPt

网友D:
有需要联QQ:2497420124 电话:15555308587

网友B:
对:平和关于高压高频真空继电器:http://www.glvac.cn/products/HVRelays/HVRelays_page.aspx?kh_id=4内容的回复:

这个开关给他用还真行

网友E:
“控制40KHz高频交流电的开关!”

1、这个问题看怎么理解;

2、问题说的是:

1)形成40KHz高频交流电的逆变开关?

2)还是通断40KHz高频交流电电路的开关?

网友E:
3、要是问接通或断开电路的开关,觉得开关的分断间隙大点好,用刀开关也可以;

4、要是问逆变开关,还是IGBT好!

网友F:
 DAFENG-LIU:

   井中之蛙。。呈你什么能耐哦。。

       你都不明白中高频电路中的集肤效应,会对使用普通的低压电器造成什么后果。。

       整天就知道个闭门造车。。误人子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都不明白中高频电路中的集肤效应,会对使用普通的低压电器造成什么后果。。       整天就知道个闭门造车。。误人子弟。。

1、高频电路中的集肤效应,是因为导体中心电感大,导致高频电流流过导体时,导体中心的电流密度几乎是零;

2、高频电路中的集肤效应,是因为导体中心电感大,导致高频电流流过导体时,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大;

网友E:
3、那么控制高频电路的开关与肌肤效应有什么关系?

4、影响高频电路通断的因素是触点间的分布电容,而不是肌肤效应;

网友E:
5、你给出的真空开关,真空主要是高压开关的特征,而不是高频开关的特征!

6、而楼主要求的是高频开关,而非高压开关;

7、高频开关与非高频开关的区别不是真空的问题,而是触点间隙的问题!

网友E:
8、你来谈谈“高频电路中的集肤效应,会对使用普通的低压电器造成什么后果”是什么?需要真空吗?

网友F:
---看见你就恶心。。。滚远点。。。

网友F:
--井底蛙,你懂个屁。。!

网友B:
题目看清楚再争论问题。楼主要求的不仅是高频,同时还是高压,指标是2KV 20A。至于频率,20-40KHz不算是高频。